有极性的耦合电容到底要怎么接,高手分析一下电路原理好

楼主(2009-01-13):
这是个低音**的前级电路

两个耦合电容为什么要反过来接啊,我看了很多地方是正极接输入端的,有什么区别吗

高手分析一下电路原理好吗

网友A:
C11是对的,考虑的是

3脚输出偏置电流

C19图不完整,再说吧

楼主:
我这个图接的对不对啊

网友B:
IC1-1不能工作吧,运放输入电流没有直流通路

网友C:
C11没错。

RT.
信号源端一般是电压源,在交流通路分析时,电压源等于短路。
也就是说C11的左侧IN接地了。

网友D:
出于直流偏置考虑

隔直电容C 4.7uF的右边为正极,和普通三极管输入端的隔直电容一样。

网友E:
C1-1

C1-1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没有偏置电流,就是说没有直流通路。运放工作是需要提供偏置电流通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