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这样有问题吗?DC/DC带图,请高手解惑!

楼主(2009-01-13):
1.请问下图中的MOS管驱动脉冲可以将负端接地吗?
2.后面图上占空比都是50%,其中的BUCK为什么脉冲换成15V不行,必须比24V大才行呢?
3.后面图上的BUCK-BOOST为什么输出不对呢?

楼主:
后面图

后面图如下

网友A:
用管用错了~~~

后接负载的电路一般不用N MOS的,要用P MOS的。
N MOS是高电平导通,导通时GS的电压因为后接负载S极电压上升,最终使GS的电压差下降,所以管子导通时间很快截止,MOS管功耗增大~~~~

楼主:
是管子用错了吗?

我把管子换了再仿问题更大了啊!我一直没有留意过MOS管的驱动电压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按照图1那样接啊?不过按图1接输出也还是有问题,谁能帮我分析下吗,我想应该很多人会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与三极管类似

三极管导通Vbe是0.7V
MOS管要求Vgs>Vth,Vth是开启电压,数值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