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否保护TIP122不烧

楼主(2009-01-14):
适当设置各元件参数,当L1短路的时候,TIP122能否截止?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恒流电路

网友B:
不能截止,但是可以保护。

楼主:
为什么不能截止呀?

当射级电流大到R2上压降大于2V以上的时候,三极管不就截止了吗?

网友C:
假设截止了

那 R2 上电压就不再是 2V,而是 0V
所以最后一定是在某一点上平衡了,也就是恒流状态

三极管输出端对输入端的反向影响,叫做 hre 参数,正常三极管的 hre 参数都很小……用三极管,要对它的特性有基本的“直觉”

楼主:
谢谢楼上

如果将稳压管换成一个电阻,能否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D:
把稳压管改成合适电阻能起到限流作用

如果电流较大,TIP122还是会很烫,最后烧毁

网友E:
能否保护要看三极管CE所能承受压降

还有发射级偏置电路怎么不用24V呢?

楼主:
这是一个步进电机一相中的驱动

+5V接的实际就是电机的驱动脉冲,脉冲为TTL电平,现在的问题是,电机绕组短路后,驱动电路都烧了,是想避免这种现象,做的这个试验。

网友D:
把L短路之后,算下就知道了

I=24/R2,TIP122上的功耗就可以算出来。建议多加个比较器控制Q1直接关断

楼主:
这么修改应该可以了。

第一个电路似乎很难保证管子不烧,现在这个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F:
要能锁定才有效

楼主:
今天做了试验

后一个电路,将L短路后,射极电阻烧红了,但是TIP122没坏,短路L的同时,用表监测射极电阻电压和保护三极管C极电压,C极电压慢慢降低,射极电阻上电压慢慢升高,最后红了,既然C极电压慢慢在降低,射极电阻的电压又在慢慢升高,122的B-E结压降是在慢慢减小的,可为什么电阻能红呢,电流是哪来的呀?我晕了

网友G:
买原装的tip122/127,加自恢复保险保护,短路都坏不了。

我用在24V下驱动电磁铁,电磁铁短路后,自恢复保险起作用,反复短路都没有问题。但是品质不好的,tip127,在18V供电是可以短路不坏,24V必坏。
我的自恢复保险是选400ma的。

我的时间经验是,原装tip可以短时间过流,足够自恢复保险动作。

网友B:
你量B极电压?发射极电压上升一点,但是依然还会有基极电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这种电路

    现在的这两个电路,我怎么想这都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平衡点找不到,今天我又试验了,调整各元件参数,当把L短路的时候,TIP122会不停的导通截止(并非完全截止),截止的时候TIP122的C-E结压降有20多伏,不一会就很烫,电阻也很烫
    以上这两个电路,是不是根本就无法让TIP122完全截止呀?TIP122的射极电阻作为一个过流检测,取其电压,当其上电压超过某个值,就关断TIP122,这是设计目的,可现在来看,以上电路是矛盾的,无法实现。
    现在想用个自锁电路,当取样电阻上电压超过某个值,电路锁定,锁定后不依赖其电阻上的电压,除非重新上电,这样目的就达到了。最好不采用运放,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楼主:
请问圈圈

    第一个图的目的是想利用射极电阻的反馈作用,当L短路的时候,让TIP122的发射结压降降低,基极电流减小,从而控制TIP122的集电极电流,可是失败了,短路L后,发射极电阻上的电压慢慢上升,可是基极电压也慢慢上升,最后电阻红了,明明接了稳压管的呀,为什么电压稳不住呢?

网友B:
是的,所以前面很多人都给你说过了,这个电路只能恒流

不能关断的。要关断,必须要有自锁,例如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可控硅。

或者按照你13楼的电路,不过把反馈电阻接到后面三极管的C上,不过这时需要有一个启动电路才能让它启动,例如一个电容或者一个触发(复位)信号。

网友B:
稳压管的特性并不是那么好的,它的电压上升,是因为基极

基极电位变化很小,可以认为没变,那么上面基极电阻的电流就是不变的。但是现在基极电流变小了,
那么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要增加,电流增加了,就会导致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升高。如果要减少这
种基极电流的影响,必须减小基极电阻,提高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

楼主:
先谢谢大伙儿的帮忙

    这个电路呢?我分析了半天,可以锁定了吧?L需要的电流有200mA就够了,所以加了电阻,正常的时候,R2上的压降不到0.3伏,L一旦短路,R2上的电压让自锁电路启动,拉低TIP122基极电位,使其截止,除非重新上电。否则一直锁定,不知道我这样的设计对不对?
    另外再请问圈圈,按照你所修改,那个保护三级管我分析的是一直导通的呀?或者你是想合适的选择阻值,在有L的时候,让保护三极管不通,当L短路后,保护三极管一直导通,进而保护TIP122?

网友B:
你这个图照样锁不住,因为后面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不够

不足以让前面两个三极管维持导通。可以考虑在BE上并联一个电阻,再在基极上串联一个电阻才到2K电阻,以提高前面两管的电压。

我的图中,没有一直导通啊。当有负载L时,不过过流,那么自然三极管C的电压就很低,
这个电压就不会让前面的管子导通。如果负载过重,那么三极管的C电压将上升,从而
前面的管子导通,它的导通更加使C点电压上升,从而自锁。

楼主:
这么改的,行吗?

网友B:
TTL那里要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在最后一个三极管的BE上并联电

网友H:
请教~

是否能说明白一点~

楼主:
为什么要在BE上再并联一个电阻呀?

楼主:
圈圈所说的要并电阻是不是要保证前面两个管子可靠锁定?

维持其基极电流?

网友B:
让后面的管子截止。

网友I:
为什么不考虑 用可控硅?

楼主:
回圈圈

   TIP122内部已经有了这个电阻,所以没接。
可控硅要好多钱吧?

网友J:
圈圈的电路

好象 tip122 导通的机会都没有吧?

22 楼的电路, 离成功很近了, 只是, 你得考虑保护管在保护后的工作点问题啊. 现在工作点不对, 还是失败

把 R4 移动到R2 和Q2Q3 中间吧

网友D:
可控硅不比三极管贵多少

网友K:
JHH

你要加一个限流保护电路 你那个电路只是通过单纯的稳压管稳定了基极的电位  并不能有限流作用

网友L:
试试这电路

试试改成这样,参数可能要调整一下.

网友M(2012-02-19):
什么二极管的压降tip122的Ube一样啊

网友M:
我在做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找不到可是的配件C:\Users\jik\Desktop\捕获.PNG

网友M:
扩大输出电流稳压电源

网友N:
哈哈
越搞越多
最后用一只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