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A431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9-01-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会不会和TL431是一样的?

网友B:
饱和导通

楼主:

应该和TL431一样的吧!原来是饱和导通的。谢谢了
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当它饱和导通时,这个稳压管的阴极和阳极之间的压降是不是恒定了的?还有它的饱和导通电流?

网友C:
自己去看431数据手册

一般有内部参考电路的,电压和器件和电流有关,电流和负载有关!

楼主:
验证了KIA431的线性开通

这几天测试一款电源的反馈端电流时,(431作反馈用)终于测试出431线性开通,呵呵!因为经过计算发现它的内阻是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变化的(参考端电压大于2.5V的情况下),说明了并不是饱和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