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输失真的问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楼主(2009-01-15):
如图1,IN端接的是一个信号源,信号源输出的是钟形脉冲信号,信号源的输出电阻小于10欧姆。OUT端接的是AD的输入口,其输入电阻大于10千欧姆。
信号源输出波形如图2所示。(每次输出的幅度可能不同,但是形状基本一致)。信号源输出的波形周期在1ms到2ms之间。
因为信号源中存在直流成分,所以我用一个电容(10uf)来隔直(未接R),但是接电容后用示波器探头测量OUT端,发现在上电的时候out端的电压是从高慢慢降到0,时间跨度为4秒以上。于是我又接了个电阻来给电容放电,阻值为5.1K。这样上电瞬间OUT端的高电平下降时间为75ms。满足我的设计要求。
问题来了……
当C为10UF,R为5.1K时,OUT端的波形也如图2所示,无明显失真。
当C为1UF,R为5.1K时,OUT端的波形如图3所示,有失真。
当C为0.1UF,R为5.1K时,OUT端的波形如图4所示,有严重失真。
而且我改变电阻值试过之后发现一个规律,就是RC时间越小,失真越严重。
我想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为何?
我设计的本意是使上电瞬间OUT端高电平下降时间小于10ms,所以RC要取得小,但是这样又会导致波形失真,还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图2

未失真的信号

楼主:
就是搞不明白波形右边的那个负脉冲是怎么出现的??

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单个脉冲的频谱很宽,而RC时间常数不一样,高通滤波的截止频率就不一样,输出波型也就不一样。解决方法是有的,关键是“上电瞬间OUT端高电平下降时间小于10ms”为何要有这样的条件?一般开机10MS内电路各部分未稳定,不宜作AD转换,延迟一会也没什么关系吧,不如说说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这个矛盾好像不大好解决呀

采用高通隔直就得面对稳定时间和波形失真之间的矛盾,

貌似也没什么办法,你可以通过具体计算得到一个你可以接受的折中结果。

详见《信号与线形系统分析》吴大正
以及《信号与系统分析》郑君里

对于搞模电的人来说,信号系统分析是基础课,不会的话就相当于一头猪少了一条猪腿

你的信号源直流成分很大吗?你可以调节信号源的OFFSET,把直流偏置减小。

或者把整个信号分压到足够小,然后不用隔直,把直流也一起采进AD

网友B:
你的示波器貌似国产呀

啥牌子的?多少银子呀?听说有些国产的已经2、3千块了,真伟大呀。我也想买示波器了

网友C:
RC时间常数必须要够大,否则肯定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这个信号的越高端,其变化速率就越小,也就是其频率越低,所以RC时间常数小时,就无法保证这么低频的信号输出,
必然会出现下跌。当信号继续往右时,频率增加,所以输出端下降得更快,以至出现负值。

楼主:
回楼上各位

电路主要检测系统上电时的一些参数,所以给AD采样的信号肯定要及时,否则难以达到要求。AD不属于测试系统内,早就已经上电了的。
直流成分相对于我要检测的信号来说已经很大了。我现在必须滤除直流成分。
示波器是泰克的,非国产,我的照片是用手机拍的。
另外请教圈圈:如果按你的说法“当信号继续往右时,频率增加,所以输出端下降得更快,以至出现负值”。那么当信号开始上升时,它也相当于一个高频信号,怎么会没有失真呢?
还有,信号往右时频率增加我理解,但是为什么输出端会下降的更快呢?
还请圈圈详解,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试过

解决方法:
单片机检测被测对象的电源,在上电时,切换AD口为输出方式,低电平,等待10MS后恢复为高阻输入状态,也就是说在AD口输出一个10MS的低电平脉冲。这样被测对象在上电瞬时,电容C迅速充电至平衡状态,随后即可进行正常的AD检测了。C仍可选用大容量电容以减少失真

网友C:
这个波形,是开始快,后来慢,再后来又快的

在中间慢时,电容两端电压增加相对比较明显,为左正右负,当后面下降时,下降速度快,电容来不及放电,
当输入端为0时,右端依然为负,因此就出现了负值。

频率高时,电容近似短路,频率低时,电容充电,不再是短路了,所以输出波形失真。
而后面出现下冲,正是波形要保持不失真的表现,因为中间部分失真变低了,而后面
又要保持波形形状不变,那它不下冲一些,怎么做得到呢?

楼主:
理解!

按圈圈的话“当后面下降时,下降速度快,电容来不及放电”,那么应该是RC越小那么放电时间越短啊,那么岂不是在信号的下降沿RC值较小的回路容易放电些?也就是说RC值小的回路不容易失真,可是现实刚好相反啊?
小弟比较愚钝,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C:
晕...由于电容的隔直作用,只能保证高频信号不失真

而对于直流成分,当然要失真了。

出现负值,那是直流成分变了。高频不失真,是保持你信号的高频部分波形样子不变,你仔细比较一下,
最后一个图的快速下降沿过程是不是保持了不变?如果你的电容更小,那将会失真得更厉害,
先出现一个上冲,然后又下来回到0,当原来信号的下降沿出现时,变成了一个负峰,然后又回到0。

如果RC小到一定程度,连后面的快速信号它都来得及放电了,那输出信号就啥都没了...
就是因为RC时间常数不够小,才导致后面的快速下降部分能够重现。而另一个方面,由于
RC时间常数不够大,就导致上升部分保持的高度不够,结果整体往下移了;而到后面时,
由于RC时间常数够大了(相对快速下降的信号来说),所以下降的信号它又能保持原来的
输出,当然就要出现负值了。

打个比方吧,好比一根光滑的棍子,你手上还有油,竖直的抓着悬空,它当然是要
往下掉,直到落到地上(这跟你这个电路一样,如果输入一个直流电平,那么一段
时间之后输出就成0了)。如果这时你快速地往上提,那么这个棍子能够顺着你的手往上
移动,但是之后你移动的速度慢了,棍子不能继续顺着你的手往上移动,倒反会下
滑了,等它下滑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反过来,快速地往下移动,你说这个棍子会不会
被你插到土里面去了?(对应电路中就是否会出现负电平?)虽然你自己觉得自己往上移
的距离和往下移的距离一样,但是在提升速度慢时,棍子自己下滑了一段(也就是输入信号
增大时,输出信号却在降低,这是因为RC时间常数不够引起的),所以等到快速往下
运动时就会出现负值。

当然,如果摩擦力非常小(也就是RC时间常数很小),棍子也就不会插入
到土里(也就是没有负值出现),但是这是你也就无法提起棍子了。

打这个比方也许不大合适,因为动摩擦力跟速度是没关系的,跟压力有关,
就当你快速运动时会增加压力吧。

楼主:
完全理解了!

圈圈一席话让我如醍醐灌顶啊!太谢谢了,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再次感谢!

楼主:
多谢版主的裤子!

就当是送给我的新年礼物吧,我要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努力啊!!!

网友D:
00解释的好

网友E:
受益匪浅

看似简单的电路,还是考验很多基础知识的,学习了!

网友F:
采用电阻耦合差分放大器可大大减少传输失真

采用直流耦合差分放大器、适当调整直流工作点,既可大大减少传输失真,亦可满足减少输出直流成分的要求!

网友:
回14楼

回14楼圈圈的解释,有些没怎么懂,希望达人再解释下

“如果RC小到一定程度,连后面的快速信号它都来得及放电了,那输出信号就啥都没了...
就是因为RC时间常数不够小,才导致后面的快速下降部分能够重现。而另一个方面,由于
RC时间常数不够大,就导致上升部分保持的高度不够,结果整体往下移了;而到后面时,
由于RC时间常数够大了(相对快速下降的信号来说),所以下降的信号它又能保持原来的
输出,当然就要出现负值了。”

RC又大又小的有点晕~ 能说明白点么,比如输入方波上升沿,输入方波稳定幅值时等等~
个人觉得:
RC时间常数不够小,这令信号输入的响应时间和幅度大,才导致信号快速上升或下降部分能够重现,但是 负值部分就不懂了 请达人解答解答

楼主:
负值是电容产生的……

网友:
回21楼

能具体点么~ 最好说明什么时间出现什么现象为什么~~ 谢谢

楼主(2009-02-14):
你可以这样想

正负压不过是相对的,而电容的充放电导致两极板之间的压差变化,假设充电的时候电容两端为正压,那么放电的时候呢?

网友:
回23楼

谢谢解答,
不过似乎没解释到点子上,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而不是现象而已~ 00解释的看的比较晕,又大又小的抓不住要点~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

RC常数非常小的话,意味着传输函数的-3dB频率点离原点很远,即是说,
若输入信号频率fx低于或者远低于fp=1/[2*pi*RC]的话,输出信号的幅值会不大,反过来,若RC时间常数比较大的话,fx>>fp,由H(s)所以输出信号的幅值够大

按照上面的分析,所以有00的:
“就是因为RC时间常数不够小,才导致后面的快速下降部分能够重现。而另一个方面,由于
RC时间常数不够大,就导致上升部分保持的高度不够,结果整体往下移了;而到后面时,
由于RC时间常数够大了(相对快速下降的信号来说),所以下降的信号它又能保持原来的
输出,当然就要出现负值了”

即是 下降的信号“想”保持原来的输出的高低幅值vx=v1-v2,而先前上升上高度v1不够,
所以只能令v2下降得更低(甚至小于0),以便 “实际”保持原来的输出的高低幅值vx ,这和00一致吧?~

我想问的就是 根据输入信号的高低电平,电容左右极板是如何充放电?或者电流怎么流动  ? ~来令 “实际” v2下降得更低(甚至小于0)

网友G:
就一个电容的充放电问题,咋搞得那么复杂?

Vout=Vin-Vc
要想失真小,应使Vc尽量小。

因为:Vc=I×t/C

所以:电流越小(即电阻越大),t越小(即频率越高),C越大,则Vc越小。

网友H:
问楼上

弱弱的问楼上
电容大了,电容的阻抗也就小了,感生电流不是变大了,这个对Vc的影响是不是Vc变大了

是不是这个对Vc的影响相对于电容值对Vc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I(2012-07-19):
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但是却是最基本也能体现一些深度的内容,既能定量分析出来,又能感性的理解明白,对于电容的某些基本的应用特性就算是掌握了。
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涉及到信号耦合的实质的理解,交流信号偏置的理解,RC常数和信号频率关系的理解,相移的理解,信号失真的理解。简单却是又有深度的。

网友I:
直观的说:输出信号电压=输入信号电压+电容两极自身电压(这个电压又是与输入电压以及时间以及电阻电容容量又有关系) ,  理解这个过程是一个关键 ,信号电压变化速度和电容两端充放电速度又会怎样影响输出信号这又是理解的一个关键。从一上电想这个过程,仔细的想,狠狠的想这个过程,你会豁然开朗的。

网友J(2013-07-10):
这是个微分电路,对输入脉冲边沿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