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使用空心变压器模型和全耦合变压器模型的区别

楼主(2009-01-17):
在电路分析里什么时候使用空心变压器什么时候使用全耦合变压器?如何在电路图里分清楚是那一种电压器呢?两者在电路图里的图示有什么区别?音频变压器一般使用那一种呢?

网友A:
音频变压器一般是带铁心的变压器

空心变压器很少使用,在电路图中就画线圈,没有铁芯的。带铁芯的变压器还会在线圈旁边画上铁芯(一般是粗虚线或者粗黑线)

网友B:
空心变压器模型和全耦合变压器模型的区别就是:竹篮和铅

网友C:
空心变压器模型和全耦合变压器模型的区别

空心变压器模型的M12《1,全耦合变压器模型的M12=1,其他都一样。电路分析,在给定的必要条件下,首先确定L1、L2、M12。符号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