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调节蜂鸣片音量???

楼主(2009-01-17):
在下图用升压电感驱动的蜂鸣片的电路中,如果想调节音量,比较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欢迎大家讨论,大家的意见我会做实验反馈上来,怎么调节又不失真又线性呢??

大家说的调节占空比应该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比较适用于单片机输出信号,但如果用的是音乐片之类的呢,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办法????

网友A:
我看还是调节频率比较好吧...

网友B:
占空比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最大值时取50%

网友C:
频率是调音调的吧。 占空比调音量

网友D:
调占比就可以了,

网友E:
晕,一群菜鸟

在频率蟹政的情况下,压电片声音大小取决于两端电压大小

网友F:
pwm

音调-》频率
音量-》振幅
音色-》谐波

如果要振幅加大,我感觉pwm似乎会加大音量的。

网友G:
VCC串一个电位器

网友H(2012-04-28):
请问那个三脚电感怎么取值

网友I(2015-12-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沟通一下 qq78527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