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资料中“观点”的疑惑

楼主(2009-01-21):
在一个EMC资料中,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电磁干扰的条件是突然变化的电压或电流“,我觉得这句话不太对,如果只有突然变化的电压,没有突然变化的电流,能产生电磁干扰吗?
请各位高手发表下意见

网友A:
有变化的电压,就一定会产生电流的啊...这两个是紧扣的环

网友B:
re

如果只有突然变化的电压,没有突然变化的电流,能产生电磁干扰吗?

答案是肯定有,反倒是 突然变化的电压产生了瞬间正比增加的突然变化的电流,说明负载匹配了,在这个地方才是不会有任何电磁辐射的。

网友C:
突然变化的电压会产生突然变化的电场,而此便是“位移电

有变化的“位移电流”便会产生变化的磁场,而有变化的磁场又会产生变化的电场。周而复始,便形成了电磁波。电磁波遇到不该有的“天线”便产生了不该有的电信号,此乃干扰。

网友B:
楼上似乎少了点东西。

电磁波遇到不该有的“天线”便产生了不该有的电信号,此乃干扰。

应该是电磁波在“行走”的过程中,遇到了不该有的“天线”便产生了不该有的电信号,此乃干扰。

而楼主说的电流应该是宏观意义上的电流,是电磁波在行走的过程中在源和负载之间无数次反射,无穷递缩等比衰减之后的电流∑。

把为2楼的话翻译过来应该是:
如果经过此处的能量全部都去了负载,那么此处没有天线。

网友B:
怎么感觉我以前学的东西也都是错的?

谁刚毕业的,给解释一下。

网友D:
学的理论没错,只是理解有误

物理学中,“全部”只是一种不成立的假设。

如:恒定电流流经电阻,产生的焦尔热,通常认为电能绝对全部变化成热能了。
其实不然,恒定电流是自由电子的定向移动,是具有波动性的,自由电子在流经导体的某一横截面时,并不是每时每刻的电子数都相等,那么就具有一定的“纹波”,由于一个电子的能级与简约普朗克常数相比,实在是大许多个数量级,那怕是正负一个电子的波动,也会向外辐射电磁波,于是,导体的焦尔热,便也不等于全部的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