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模拟电路设计

楼主(2009-01-24):
(1)    音频放大器
音频放大器应用极其广泛,各种具有音频输出的电子产品都离不开它。本设计任务要求音频放大器指标如下:
①    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Pom≥0.5W;
②    负载电阻RL=4Ω;
③    频率响应,在无高低音提升和衰减时,50Hz≤f ≤20KHz;
④    音调控制范围:低音fL=200Hz,高音fH=12kHz;
⑤    输入电压灵敏度:Ui=1mV;
⑥    稳定度:在电源电压为6V时,输出零点漂移为零;
⑦    噪声电压:输入端短路时,输出噪声电压有效值UN<20mV。
(2)    函数发生器
在测量、自动控制、无线电通讯等领域中,广泛采用各种信号产生电路,常用的波形有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等波形。本项设计任务要求采用通用运算放大器设计一个函数发生器,该函数发生器能够产生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三种波形,具体指标如下:
①    输出方波峰值Upp=12V,振荡频率在1kHz左右连续可调;
②    输出三角波峰值Upp=6V,振荡频率在1kHz左右连续可调;
③    正弦波峰值Upp≈3V,振荡频率为1kHz;
(3)    直流稳压电源
在电子电路中,通常都需要电压稳定的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小功率的稳压电源是由电源变压器、整流电路、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等四部分组成。本项设计任务要求设计一个多路输出直流稳压电源,具体指标如下:
①    输入电压为220V/50HZ交流电;
②    输出电压分别为+12V/1A,-12V/1A,+5V/1A,-5V/1A,+5V/3A及一组可调正电压;
③    输出纹波电压5~6mV;
④    总体谐波失真小于0.2%。

网友A:
沙发,不是很难,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

楼主:
谢谢了

对于高手不难,可对我们这些菜鸟就~~~

网友B:
回楼主

(1)有现成的芯片。LM368大概就够用,功率较大的有TDA2030A等。
(2)有现成的芯片。ICL8038,MAX038。
(3)不明白,直流电源怎么会有谐波失真?

网友C:
同意楼上!

题目基本用现成的芯片就能完成,一般直流电源哪有谐波失真这个说法?楼主说的总谐波失真莫非是指波动电压除以输出电压得到的值?
楼主在做校内的电子竞赛?呵呵……

楼主:
回maychang

请高手们给个图吧!俺们是菜鸟!

网友B:
回 rsy1320

前两个,查芯片的datasheet即可。
第3个,估计不是要你做开关电源,那就可以考虑工频变压器加整流稳压。不过,要求的电流不小,普通三端稳压芯片需要加扩流。至于可调那一组,没有电流要求,考虑用LM317,这是省事的方案。

楼主:
回datasheet

来图吧,谢谢!

网友D:
纠错

做功放的话用的是lm386。其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W。而lm368是一个精确的电压参考源。至于data sheet ,用google搜就可一了。

网友E:
⑤ 输入电压灵敏度:Ui=1mV;

第一项的这个很难达到吧。
⑤    输入电压灵敏度:Ui=1mV;
楼主要不解释下这是什么意思。
Po》0.5W得出RMS》1.414V,算下放大倍数吧。
其它的倒还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dashuiliou

不好意思,那是题目,我不会做,你给来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