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51单片机输出PWM做升压

楼主(2009-01-26):
先说声牛年快乐!
面包板做的学习板,仅USB供电,但很多器件驱动都需要12V,于是想利用单片机输出脉冲做BOOST升压,请教各位大侠设计方案~

网友A:
建议用自带PWM模块的MCU

楼主:
LS,MUC不变了,补充一下

PWM和环路这边暂不管它,硬件这边要怎样?

网友A:
SST和LPC(NXP)的51有PWM

网友B:
一大堆51都有PWM

如标准的51Rx系列

网友C:
用单片机作控制既麻烦又不可靠

估计功率不大,用个专用电源芯片立即解决。

网友:
你这样不合常理,非要做我告诉你个办法

必须找个小型的升压变压器,将单片机输出的PWM波用场效应管做功率放大后输入初级线圈,次级线圈整流滤波后就是升压后的电源。相当于开关电源原理机

网友B:
倒不用这么复杂

按照DC-DC的BOOST结构搭一个就行了

网友B:
Microchip中的一个电路

Microchip的PICkit2中的一个电路
单片机PWM输出控制升压(USB +5V转为Vpp +12V)

网友D:
直接用一片MC34063又便宜又比你这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