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2-03):
该电路是如何实现电压调节的~

网友A:
去看看TL431的数据手册里参考设计就明白了!

这是基本的串联稳压电路呀?

网友B:
带限流保护

楼主:
谢谢大家~

右边稳压那部分我可以明白,左边Q2那部分别人对我说是对电路实现可调稳压的,饿哦不明白是如何实现的,求教大家。

另外右边那个Q1的有无看似对输出电压没影响吧。(不过我想肯定有他存在的道理吧~小弟新手望大家见谅)!

网友C:
HHUHUHU

利用TL431进行分流稳压 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D:
能问问楼主你的电路是什么软件画得吗?

能问问楼主你的电路是什么软件画得吗?

网友E:
说说

Q1, r1, r2, r3, u1,组成稳压电路,r4,r6,r7,Q2,组成限流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