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于16路选1的模拟开关

楼主(2009-02-05):
由于项目需求,用到大于16路选1的模拟开关,有人能给个型号吗?

网友A:
好象没见过这么多的...还是用通用芯片组合吧

网友B:
sn74cbtd16211不能叫模拟开关

叫总线开关更合适一点。
ADG731/732,32选1,不过太贵了,还不如用多个16选1的芯片组和用更经济些。

网友C:
多用几片8选1开关

经济实惠。

网友D:
几个8选一的拼起来
多路的干扰太多,所以没有公司研发

楼主:
ADG731

感谢诸位回帖。
4楼lyjian提到的ADG731很好,能否给个64选1的模拟开关型号?

网友B:
何必一定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即使让你找到64选1的的模拟开关,你也不一定能买到呀(有哪个厂家会这么傻去大量生产这种几乎没有人选用的器件?),即使能买到的话,但如果只有一两个厂家生产的话,那还不如放弃,要不然价格和供货情况都会让你头疼。
好的设计思想是尽量选用通用的器件去设计方案而不是刻意去追求什么高集成度。高集成度并不一定代表高性价比。
在我看来,你的方案还不如用多个8选一或16选一的模拟开关来做(这样的器件满街都是,而且又便宜性能又好)。

网友E:
何必一定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所以嘛....

应该换一颗树吊死哦,
比如速度不快的话可以考虑驱动液晶屏的行驱动器哦

楼主:
是在一棵树上,但不能吊死

由于应用的原因,需要在一块面积受限(不关我事)的电路板上实现12个58选1的模块,该电路上还有其他模块需要实现,空间狭小,使用满街都是的8选1或16选1将根本无法完成应用。

网友F:
如果高度不受限的话可用贴片8选1的做成小模块竖起来放

楼主:
高度受限

这块板的前后两边是其他板子。

网友F:
用贴片8选1的就是平放,占地面积也不会很大的

高度若可占用15~20mm的话,则可用用贴片8选1做成内存条那样的排,竖起来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