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示LED组合驱动方案 ...

楼主(2009-02-05):
如图示 21白光LED组合 , 整体电压9.6V-9.9V,整体电流105mA-140mA , 请各位DX赐教我该如何驱动此LED组合 , 谢谢!

本想找专用芯片驱动,可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也请各位DX关注下 ...

楼主:
最好是DC-DC式驱动片子

网友A:
你是想驱动一个还是所有的一起驱动?

如果是一个一个驱动那么就得用3*7的阵列驱动,一起的话可以直接接电池。

楼主:
想一起用DC-DC去驱动

网友B:
你可以

你可以用三极管进行驱动哦 比如SS8050就可以啊  我经常做这种

网友C:
LED专用的驱动大把

网友D:
电压差才0.3V,没必要用驱动电路,按图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