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

楼主(2009-02-05):
限流160mA

网友A:
电流增大时R142两端电压升高,从而基极电流减小

网友B:
但是这里的基极电流怎么会受射极的电压控制呢?

不解

网友A:
因为基极电压的变化要比发射极电压的变化小呀,或者看作

网友B:
基极电压不变的话岂不是射极电流也不会变?

网友B:
偶知道了,是偶想多了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负载电流增大将导致R142上压降增大,而基极电压是基本不变的,所以基射之间压差减小导致射极电流也减小了,不知此种见解是否正确。

网友C:
电流和VCC,β有关

当输入短路时:VCC-0.7-((((VCC-0.7)/570)*470)+Ic/β)*470=Ic

网友D:
呵呵,和图中的每个元件的取值都有关。

呵呵,和图中的每个元件的取值都有关。
主要还是管子的放大倍数和470欧姆电阻。

网友E:
7楼说的对

它其实就是模拟书上写的,基极分压式的一个电流负反馈电路啊,没说错吧

网友F:
hehe

7楼说的对  其实就是一个负反馈:Ube=Ub-Ue,当电流增大时,Ue上的压降升高
Ub不变,那么Ube减小,那么就可以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