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很**.

楼主(2009-02-06):
童诗白教材中推导我的另一种推导和答案不一样,俺知道经典不可推翻,但
也找不出自己错那儿,请高手指教,见下图(书上的推导),还有一帖是自己的推导

网友A:

可惜我不会

网友B:
数学基础太差

回去重新学习一下,复数。。。。

网友C:
把j改成s量,简单些

网友D:
就半张图啊 图片还是高清晰的

最好处理下 打开太慢了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 用qq截图
保存为JPEG 格式可以小5-10倍
(和你的屏幕分辨率有关)

网友E:
方法只要掌握一种对的就行了

设传递函数G=a+jb

幅频相应:A^2=a^2+b^2,A=0.707的f就是转折频率点
相频响应:w=-arctan(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