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流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9-02-06):
一个电流回路中
电流在不同的时间 分别为0mA 10mA 和 100mA

10和100的时候就是回路接通
0就是说回路断开

我想检测该回路的通断情况
通的时候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就可以了!

本打算用光耦直接检测的
就怕10到100的电流差 有些大!
低了光耦不通,高了会烧掉光耦!

问下,有没有合适的集成电路啊。能满足这个需求的!

另外问下,如果我在检测环节加个稳压管,是电压稳定在某一范围内。
是不是就可以用光耦检测了呢?
能实现吗?我是菜鸟!谢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加个电阻限流试试。

因为你主要是防止大电流烧坏光耦嘛,所以主要限制大电流。

楼主:
那小电流不更小了啊

还能导通吗?

网友B:
如果选用光耦,可以考虑加箝位电路

本质上就是光耦(串联电阻)两端电压达一定值时让一个非线性电路导通分流。

网友C:
这样可以不?

先用电阻采集电流,后加过零比较器,输出两种电压

网友D:
顶一下5楼

建议你先用电阻采集电流 ,如果采集的电压太小,就用仪表放大器放大后处理。

楼主:
5楼方案可行

我咋没想起来呢!!!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