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图像干扰

楼主(2009-02-09):
(无正文)

网友A:
啥样的干扰?

多路复用的邻频干扰,要增加中频滤波器的矩形系数,当有一路电平过强时,限幅电路的非线性作用,可能会混出多个“中频”,这是互调

单独一个通道的话,则可能是反射、相位延迟,还可能是色差干扰亮度

楼主:
交调干扰

在电视图像的背景上出现的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的白色竖条,有的背景上还有其他频道的暗 淡的影子,

前端输入是CCD摄像机、枪机,球机。
本系统是全交叉无阻塞切换系统。

楼上说的很对。
当一台机器使用时,无此干扰,
当两台机器使用时(将两台机器的通道用屏闭线直接连在一起的),出现互调干扰。

以上干扰是不是反射造成的呢?如果是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如果是反射造成的干扰,须增加多大的电阻?

试过用75欧的电阻,图像变暗,仍有干扰。

网友B:
不是反射造成的,而是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混频造成的

如果是视频基带传输用开关切换,则是因为切换开关关断性能不好,有泄漏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因为电流在地线上的压降造成的

网友A:
检查各信道电平差

多个80dBuV的的正常信号,混出来的中频幅度很低,经视频检波后,甚至不能将正常信道的同步头破坏掉,更不用说产生图像的叠加了。

但如果个别信道电平较高,则会产生交调。要控制在3dB以内

楼主:
5楼xwj

切换开关和地线压降这两种情况可以排除。

如果是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混频造成的,那么该如何处理呢?
本人是新手,多谢指教!

网友B:
你根本就没说明白你的系统情况,别人怎么分析?

比如信号是否是调制后共缆传输的(类似有线电视)?

要消除有线系统的互调干扰和交调干扰,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保证放大器有足够的线性动态范围,同时调好均衡确保每个频道信号电平的一致性

如果是基带传输,那当然是另作别论

楼主:
但如果个别信道电平较高,则会产生交调。要控制在3dB以内

3dB是指带宽还是指。。。?

楼主:
OK,我把系统说清楚点。

1、系统分为输入板,输出板,总线板。整个系统传输的是基带信号。
   外部8路视频信号分8路输入到输入板的切换开关,每路都有75欧匹配电阻,经二极管箝 位,再经两级三极管放大输入到切换开关,切换开关输出接入到32路视频总线板。信号经总线板输入到输出板,经75欧驱动电路输出。

2、一个机箱有N片输入板,但输出只有32路。通过控制开关来选择前端的输入信号。

3、一个机箱时不会出现干扰,当两个机箱的32路视频总线用屏闭线直接连起时(线长50CM),就会在图像的背景上出现的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的白色竖条。   两个机箱连起来的作用相当于将总线板加长,以增加更多的输入板。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B:
早说嘛,原来是视频切换开关阵列...

那就和交叉调制没关系了

扛你的说明,应该是地电流造成的地电位差问题,长线共地的话很常见,最好是加光电隔离完全切断机箱间的电气连接,即可彻底解决

楼主:
哦,原来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