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跟OPA2277一样性能,但转换速率更快的运放

楼主(2009-02-10):
不知有没有性能跟OPA2277差不多,但是转换速率更快的,现在OPA2277的转换速率才0.1V/us太慢了,想要50V/us转换速率以上。可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速率达到的性能又差的太多。是不是这两个参数有所冲突呀,转换速率高了各类性能指标就下降了。

网友A:
浪费资源

像OPA2277这种精密的OP一般都是设计给精密DC电路使用的,谁会要求这么高的SR,有意义吗?
要高SR的还不知直接选用高速的OP。

楼主:
没办法啊

用OPA2277我自己实测10V跳变为+10V要20us,但系统装置要求最少达到几百ns,后来选了块THS4052,可惜这块实际用起来温漂实在是太厉害了。

网友B:
不要指望单芯片解决

可以THS4052放大,OPA2277做失调控制

网友C:
看来你需要的是温漂小的高速放大器

电压低一点的好找,所以你可以把信号先衰减(如果允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