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怪东东:等离子声音喇叭

楼主(2009-02-11):
看到老外做的个我怪东东,叫Plasma Sonic Speaker,我把它翻译成等离子声音喇叭。就是用等离子电弧来发声音,居然可以成功,还有视频在上面。上面也有电路图。是个好东东,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实用之处。E文好的,去看看:http://www.hvlabs.com/plasmasonic.html

楼主:
图片补上

传上一张图片参考

网友A:
我晕...这个东西效率太低了吧...

里面介绍说是通过电弧产生不同的热量,加热空气导致空气密度变化而产生声音。由于空气变化的量有限,因而低频段不好。
另外,这个东西发热很大,几分钟就可能烧红了...

网友B:
呵呵

洋鬼子会玩儿

网友C:
很羡慕这个老外有这份闲心啊

网友D:
老外就是猛啊,不是经常性搞些放雷电的东东么。

网友E(2009-10-16):
“等离子喇叭”,这玩艺儿已经有产品实用五十多年了,是Hi-Fi发烧友的高级玩艺儿。
本世纪的新产品市场价格:“等离子喇叭”高音头——数千美元。“等离子喇叭”音箱——数万美元。

网友F:
呵呵,发烧友才不会管什么效率呢

这东西,用来做低音、全频肯定是不行的,但用来做高音头,说不定效果还真的会不错:)

网友G:
只是用做高音的,没有机械惯性,可以具有良好的响应,无法用作低音主要是能量转换效率和输出功率的问题。

网友H:
老外会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