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0):
现在用到TLP521,一个时钟信号经过它的话,经测试发现只能过1Khz左右,再高点的话就波形失真,再高的话就没反应了。看到网上有人说TLP521的理论频率可以达到100Khz,也就是说100Khz的时钟也可以过去,如果这样的话那也差太多了,请问哪位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同时再请教一个问题,常用的DA转换器件,串行控制的,串行时钟推荐的是100KHZ左右,请问时钟低点可以吗,比如低到1khz,DA是否还可以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A:
看上去你是作为线性应用似的

网友B:
所谓“100Khz的时钟也可以过去”,不会是方波无失真地通过

看看资料,开关时间可达10us数量级,几十千赫的方波通过肯定波形不会好。
另外,开关特性与负载电阻、工作电流也有关系。负载电阻越大,开关特性越差。

楼主:
感谢

感谢楼上二位的回复,特别是tuwen,我的PDF里面没这个,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