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表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3):
刚在一块板子上看到很多0603封装的贴片电阻,电阻上的标示为:30A,85A,30C等,与平时的电阻标法不同,请问这个A,C,E都表示什么含义?以及这些电阻阻值该怎么读?

网友A:
不知道...电阻的话可以焊下来测量...没准还能让你观察出规

楼主:
刚查了一下E96的封装表,发现有些符合,有些不符合。

这到底怎么读呢?还望老手指教啊。

网友B:
这里去下

贴片电阻标识代码表.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131234586.rar

网友A:
这样子...原来A就相当于1,B就相当于2...

30A=301=300
30C=303=30000=30K

网友C:
OO说的不全对哦.

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是和下面的图片表示的差不多。
如18C是15K,等等...

网友D:
谢谢楼上,长见识了

网友A:
晕倒...没仔细看,原来是要去查上面这张表格的...

表:

30A=200Ω,
85A=750Ω,
30C=20000=20KΩ

另外,俺前面对指数也搞错了,A为0次方...B为1次方...

网友B:
赶快谢俺哦,这个东东04年曾贴过一次,搜布刀了,晕

楼主:
多谢tyw前辈!

非常感谢!

楼主:
又学习了一把!

再次感谢!

网友E:
3q,学到了

网友F:
这个我也不懂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