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电路器件选择--表贴 PK 直插 ?

楼主(2009-02-13):
各位大虾,有礼了!有个项目需要一个带通滤波器,我用TLC2254构建了一个4阶低通和一个4阶高通,组合而成,巴特沃斯型的。最早用的全表贴器件(电阻、电容、集成运放),效果不理想,噪声比较大。后来用的全直插件,效果好多了,但是体积比较大。想请教高人,是否可以电阻、集成运放用表贴件,电容用直插件。我用的是CCB的直插电容(0.056uF-1.0uF).谢谢,有相关经验的请不吝指教,再次感谢啊!

网友A:
很复杂的

把贴片的和直插的器件指标对照一下,看问题可能出现在那里。
比方说你前面用的贴片的电容,是什么材料的,npo还是X5R等,每种性能不同。烫过之后值变了,就很可能影响到整体性能。
噪声是什么频率的噪声,是否能看出是那一级运放后面噪声变大的。
最好把电路图放上来,然后把每种器件的材料附上去,说明一下。

如果想偷懒,那就按你说的做好了,电阻运放用贴片,电容用直插。要注意布线,也很有可能是布线引起的。
模拟电路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把握好每种元器件的性能,很重要。

楼主:
谢谢指教

可能是布线问题多些,学习中

网友B:
根据我用过的电阻情况来说

直插性能要比贴片好一点,但也不会差别这么大

楼主:
市面上有集成的0.1-10Hz的带通滤波器吗?

网友C:
学习中

贴片的芯片参数差异没什么,贴片电阻电容的误差就太大了,选用高精度的看看

楼主:
电阻温漂影响大吗?

中发1%精度贴片电阻,最好是25ppm的,没有找到5ppm的。
另外,有相关经验的大虾能否分享一下相关电路,局部的。谢谢

网友D:
开关电容滤波器

很多公司有,但为什么要0.1-10Hz的带通?为什么不能用低通?
相关链接:http://www.maxim-ic.com.cn/products/fil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