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LM324的问题

楼主(2009-02-14):
我用仿真了一个电路,见下图。
放大器是LM324,同向输入端加3V电压,放大器4脚接10V电压。
两个电阻都是1K.
发现一个问题:
按照芯片资料上的公式,输出应该为3*(1+1/1)=6V才对,为什么用电压表
测得的结果是3.51V。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楼主(2024-09-04):
双电源供电就6V了

网友A:
你把R3,R6改成10k可能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