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射极输出还是集电极输出?

楼主(2009-02-15):
图A、B,现要求光耦输出频率响应快,对应相位无要求,请问选用哪种电路合适,为什么?

网友A:
B电路稍好,但是,10K似可以不要,1K可以在大一些

网友B:
猜一下

是不是要和光敏管CE等效电容并联的电阻越小越快

网友C:
看你的上电初始电平的要求

左图光偶输出为低,右图相反。控制系统里很关键

网友D:
A电路好

网友E:
都差不多,关键在光耦

网友F:
B比较常见

网友G:
A电路

A电路如果接收管截止,对u13输入不是相当于悬空?

网友H:
我算下

PC817C饱和导通,导通电阻很小,假如为40欧姆,记为Rd
C为引脚的等效电容,这个时候为光耦和门元件的引脚等效电容和

对于A图

充电常数:Rd * C
放电常数:C * 10K

对于B图

充电常数:1K * C
放电常数:Rd * C

可得B图频率响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