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2-15):
(无正文)

网友A:
我来说说

 上面的那个二极管是做反向保护的
 下面的那个二极管应该是输出另外一组电压而已.

网友B:
都是为了抑制反向电压

1。接错
2。实际中的反向电压
没特别的话,图中2个4007可以合并为1个4007

网友C:
2576片子的输入与输出应该保持什么关系 ...

 . . .

网友D:
压差,要有一定的压差

网友E:
曾经用过这个片子

布线不好会有比较严重的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话用立式电感较好

网友F:
稳压管是续流用得

那是续流二极管,配电感用得

网友G:
那个不是稳压管,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H:
布线不好主要还是噪声问题

文波不会很大,文波大小和电容关系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