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什么出来这个波形喃...

楼主(2009-02-17):
(无正文)

楼主:
波形图.(正常的波形)

楼主:
当信号较大时的波形

楼主:
交流档测的

楼主:
..

电路中的 电流源是  电流互感器的 次级 mA级
现在的现象是: 不管是改变电流的大小还是 电阻R11的大小,只要信号的 峰峰值超过2V左右 就会出现最后两个图的现象;

DC2V5的通过TL431稳压的;

网友A:
很明显,是负半周饱和失真了。

你的电源电压有12V,可以将工作点调高一些,例如将DC2V5调到6V。

楼主:
后面的单片机的 参考电压最大 只能到 5V..

所以我选了个中间的值... 如果抬高的话 就进一步缩小信号范围了,,ADC的精度就降低了...    如果抬高 再分压 到是可以...但是 又要增加可调电阻了...
谢谢圈圈..我来试下 抬高波形是否OK 呵呵..

网友A:
那就换轨到轨的运放吧。或者使用负电源。

或者考虑输出后电容隔直,再加2.5V偏置。

楼主:
电路改成这样的 OK了 ...

网友B:
对于9楼的电路是错误的用法,10楼的波形已经明显失真了

从时间上看并不是一半对一半,在小电流时可能更严重。
线性变差了

楼主:
...

是错了...实际测的 时候  小电流 不准. 越小越严重.
请教..为什么喃?大虾帮忙指点一下啊. 应该怎么改?

楼主:
是不是 D45 有电流?

当电流源信号较小的时候 D45的电流 占的 比重大了..所以波形 不是 从零截断 而是 上抬了 一个 电平才截断?

网友C:
信号的正负半周延迟不同

上正下负的时候经过两个二极管,上负下正的时候经过一个二极管。

楼主:
不好意思..

楼主:
刚发的9楼的图 少画了 一个GND..

楼主:
二极管的导通电流造成的.

是吗 ?

楼主:
谁指教一下啊... 谢了

网友D: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二极管去掉看看啊

你第一个图很像电力系统常用的CT电流采集电路,只不过你用的是单电源运放。该图中的两个二极管我的理解是限幅保护用的,既然你现在只是想探讨原理,可以先把二极管去掉再看看波形。

网友E:
建议

把二极管去掉,把电流源一端接地,另一端接第3脚.再看看波形.期待结果.

网友F:
LZ为什么不按OO说的试试。

网友B:
16楼的图中,将D46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G:
如果你用的是标准的

如果你用的是标准的电力电流互感器!哪你是很危险的,因为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允许开路!如果开路,因特殊的结构,可以造成磁饱和,在二次侧产生高电压,对人造成。。。。。。
如果你用的不是标准的电流互感器,在二次侧要并联一个电阻作为假负载,从电阻二侧取电压-整流-滤波后的的信号才能处理

网友H:
这个电路不是电流转电压的电路吗?

你的波形是实际测试的。还是仿真的?

楼主:
按00的方法试了,效果不错,上图.

楼主:
25楼对应的电路,因正好有7805的输出5V 所以就用5V了

楼主:
fzyuan,谢谢你!

可是 我把D46短起来后 测到的波形是不对的啊....

楼主:
wuhanhebin,谢谢提醒.

图中的 D44,D45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不会开路.
fjjilin:是实际测量的波形

网友A:
原来输出端串联的电阻呢?留着吧,小心把ADC打坏了...

楼主:
恩 ,还在的.因为波形一样 画图的时候 忘加了 呵呵

网友B:
27楼的波形是放大器在输入信号低于电源负时所产生的反相现

可以在2脚串一个电阻解决

网友I:
LM358的输出可以非常接近0V的

在单电源环境下用过N多LM358和同结构的LM324,在有比较强的对地直流负载时基本都能输出到0.16V。

一楼的图看起来没啥问题啊,200欧姆的反馈(同时也是负载电阻)也不算很小。在输出端对地加一个2K以下的电阻试试。

网友J:
回32楼

LM358不是一个理想的运放,
首先LM358输出高电平为正电压减1.5V,这倒是可以通过提高供电电压来解决
但是在低电平5V应用时,动态范围大打折扣,相当于浪费了ADC0.5位的精度

其次从LM358输出级来看,SINK电流是一个PNP射随器加一个恒流源,在输出电压小于0.7V时射随器失去作用,只有恒流源起作用,这时LM358的驱动能力只有20uA(+5V供电)到50uA(+30V供电),这可能也就是出现楼主先前所说的情况的原因。

基准电平在2.5V,如果输出为0V则需要运放的SINK电流能力,而200欧电阻产生2.5V压降需要12.5mA的电流才行。所以运放最低输出电压只有0.7V

还有,其实即使SINK电流为10mA的时候,运放的输出电压也到了离零电平2V之多,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折中平衡,输出电流不到10mA,输出电平离0电平1点几伏。

楼主:
谢谢你们!

回头来看看 358内部结构先 呵呵..
可是 为什么16楼的图 出现的波形失真了喃? 我把16楼的图中的运放正输入 接成2.5V了 结果输出的波形还是跟原先一样,我大概判断应该不是 运放输出电压过低造成的(因为接2.5V后输出信号在 2.5V附近了)! 而且从波形看 上升边比下降边要平一点,我想是不是 因为上升边 一开始电流小,二极管没完全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