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直流玩具电机要求转速1r/s 好难哦!

楼主(2009-02-17):
大家好!我刚刚毕业在一家公司做硬件设计。遇到了一个难题,恳请大家帮忙哦!多谢!
系统要求:电机转速稳定(电机为小型直流玩具电机5V,因为它很便宜),电机要转的非常慢(约1r/s),加上负载后转速要求均匀(电机要加皮带轮,由于轮子不能保证很圆,皮带也有时会稍微倾斜,轮子转一圈负载很不均匀)不能用单片机来实现,要求所用器件常见且价格较低。
我现在的情况是:使用LM324运放做PI算法实现电机稳定控制,码盘是我自己用剪刀做成的,传感器是对管,
然后经过FV变换(我自己用的是555做单触发器,然后低通滤波得到一个模拟电压,性能不太好,线性不好,这一块好像不太好做,一般的FVIC,例如LM2907 AD650价格不菲,)
然后经减法器与设计输入电压相减得Vo,Vo分别接P环节和I环节,得V2,再接加法电路得V3,然后接驱动电路(两级互补推挽PNP+NPN)
遇到的问题是:电机空载时,转速为2r/s时,比较稳定,但是转速再降时,有时就会时快时慢;
              电机加上负载时,转速更加不稳定,由于负载不均匀,转的时候,很不均匀。
恳请指教!!~!~

网友A:
选直径稍大的电机

然后,拆掉漆包线,用更细的漆包线重绕,可降低转速,增大转矩。然后通知厂家砲制...

网友B:
1转/s?用带变速箱的直流电机,然后再考虑伺服。

否则用无刷电机,1转/分都没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还要考虑成本问题!

肯定是越便宜越好了,无刷电机/伺服电机都有点贵了,工程师说划不来!
昨天,我们在网上订购了玩具电机牙箱(塑胶齿轮),价格5快钱(还带电机)!变速比1:256,转速为19r/s,应该可以把!
我准备放弃用电路的方式给电机减速了,时间根本来不及!
买个电机牙箱便宜又省时!

网友C:
变速箱嘛 我的都要求1分钟1转的

网友D:
唉,当然是先减速啦

网友A:
看你对转矩的要求了

跟据对主贴的理解,认为从动机对转矩的要求很小.
永磁电机转矩正比于电枢安匝,普通成品玩具电机匝数少,电阻及电感量都很小,特性偏硬,如果编码盘开孔不是很密集,则脉冲频率很低,环路滤波器没折腾好,便会出现不稳定,表现在电枢电流呈窄脉冲状,细线改绕,可加大阻及电感量,特性偏软,俺小时候便在改绕永磁电机了,船模的尾陀,便是用电度表电压线圈的漆包线改绕3V玩具电机,堵转电流只有原电机的几十分之一,堵转转矩却比原电机大,为什么?因为原电机短路电流已经把电池端电压拉得很低...

网友A:
需要明确认识这一点

同等的槽面积,不同线径的漆包线绕满,供电电压一定,安匝数是相当的,当然,细线的满槽率较低,安匝数会稍有下降,但后者有一个优点,供电电流受限的情况下,有效转矩优于前者,而且堵转电流很小,可以用较高的电压,而不过热,而且本身电感量大,对平稳运转有益

网友A:
改电机增加的成本有限

由于细线绕制,对工艺要求相对较高,报价会有一定幅度上升,但相对于5元的齿轮相,那是小巫见大巫,而且齿轮箱噪声大

网友E:
楼主,牛年出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