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否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09-02-18):
此电路中VI为低内阻信号,请问R14的作用

网友A:
好象没用...

网友B:
加偏置

在输出上加一个2.5V的直流

网友C:
偏置

运放是单电源的,所以要加!

网友D:
偏置不准确,应该是偏移!

如果R14去掉,则输出的直流电平为2.5V,有了R14,输出端的的直流电位就是2.375V了。
但,就是不明白设计者到底是为了完成什么样的目的?
也许就像00说的那样:没用!

网友E:
应该是确定ADC5到初始状态

在没有信号输入时,在有R14和无R14的情况下,测量下输出电压,看下是否属这情况

网友F:
有了R14,输出端的静态电压仍然是2.5V,5楼请再仔细看看。

加不加R14,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我又看了一次,还是2.375V

网友A:
tuwen这回没仔细看了,确实会改变

网友G:
的确是100K电阻吗?

也就是对失调电压的直流增益G不一样、失调电流误差略有不同
差异很小,至于2.5V和2.375V那么大
也许考虑电解电容漏电流和输入信号直流电平才能算清楚

网友D:
对不起,8楼的我错了

网友F:
没有接R14时,R27左端就是2.5V。

接上R14后,因为是跨接在两个2.5V之间,不会有电流流过。所以电路状态不会变化。

网友H:
应该是提供偏置

    阻值约为下面的上百倍,基本不取电流,用它给耦合过来的信号提供近似2.5V的偏置,这样也合乎此电路的偏置目的。
    仅为个人观点,希望大家指教,继续分析。

网友I:
不知有什么作用

但是提醒楼主,画原理图的连接线是不要画45度角的,直连就可以了。

网友J:
我 来看看

首先,这是个反向放大5倍;加个电压是由于单电源,使输出信号电平在2.5V这样不丢失输入信号的正信号

网友K:
这里要说作用,只能是吸收电容C7的漏电流了。

网友L:
真是的

只是个正反馈逆反电阻,可以说是一个限流性质的逆态电阻,在这里为了使输出信号电平在2.5V这样不丢失输入信号的正信号的作用

网友M:
R14问题

假如 R14=1k,R27=100k,R10=470k。R14的作用就不用我说了吧。大家自然明白。就LZ的电路图而言。R14不用为好。

网友N:
支持7楼

注意输入端的电容,有了R14无输入时,输出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