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5V 如何转为0~3V的电压啊

楼主(2009-02-19):
-0.5~0.5V 如何转为0~3V的电压啊

别说加个0.5V然后放大哦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
LZ你想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B:
除了线性变换的方法还有其他方法吗?

只不过电路实现谁做的简单点罢了

网友C:
除了偏压加放大 还有什么方法呢?

关注中。。。。。。

网友D:
偏压,放大不是已经很简单了吗

网友E:
Vout=3Vin + 1.5

网友F:
钳位也行

放大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