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可控硅的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转至整理贴)

楼主(2009-02-20):
可控硅用的是MCR72-8G,G极悬空,负载是100W的白炽灯,
按图电路进行连接后,一接通电源,灯就发光,并且用示波器测可控硅的G极上出现频率=100HZ,幅值约为0.7V的波形(和整流后的半波频率相同,幅值=可控硅触发电压Vgt),而将灯换成8W的节能灯,上电就不会出现误导通现象,G极也不会出现波形

之前MCR72可控硅用的是国产的,怀疑是工艺不好,a/g极寄生电容太大而导致误触发,后来换成了ON semiconductor 生产的,还是出现同样问题
而同一个电路,当用MCR100-8控制100W的白炽灯时上电没有出现误触发现象,加上触发信号后也能正常开通/关断.

用MCR72代替MCR100-8主要是为了提高功率,发现关于可控硅应用的资料网上好少(PHLIP的闸流管和双向可控硅应用的十条黄金原则,如何用好可控硅(1).pdf这些资料都看了,没有找到答案),而关于高灵敏度的单向可控硅应用资料更没几乎没有.

难道是功率大一点的高灵敏度的单向可控硅不能用于类似的场合?
是什么导致悬空的G极上会出现触发信号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2011131409.pdf

楼主:
MCR72-8G的资料

为什么一次只能传一个文件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20111433610.pdf

网友A:
没有看到过这种接法的

楼主:
单向可控硅是不是不能这样应用?

单向可控硅是不是不能这样应用?

网友B:
单硅是电压触发器件,触发端怎么可以悬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向可控硅也是电流触发器件吧(见下图),将触发端悬空即没有触发电流,
SCR怎么会导通呢,唉,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D:
单向可控硅是电流触发器件...

不过触发都没接怎么通呢?

网友B:
单向硅是电压触发型的,双向硅是电流触发型的

电压型的也不是不要电流,只是触发电流很小。

但不管怎么样,触发极也不能悬空。可对阴极接个电阻来防止误触发。

楼主:
触发电路我只是没画上去

在G-K极接电阻我也试过,当是阻值大一点的电阻时,比如说5K,一接通电源,在门极触发电路断开的情况下,SCR还是会自动导通,而且G极端还会出现如下图的波形(频率等于全桥整流后的波形100HZ,幅值等于SCR门极触发电压Vgt=0.7V左右)。

减小门极对阴极电阻至1K时或更小时,MCR-72才上电才不会自导通,而将负载100W白炽灯换成8W的节能灯的时候,上电时MCR-72又不会自导通。

用MCR100-8这个型号的SCR,在门极悬空的情况下,G极就不会出现这种波形,上电后也不会有自动导通的情况,负载是100W白炽灯/8W节能灯都能正常能过触发电路控制断/断,真的是很奇怪,同是单向高灵敏度可控硅,只是MCR-72的比MCR100-8的通态电流大,为什么区别就这么大呢,

我现在是怀疑像MCR-72这个型号的可控硅是不是不能在这样的场合应用了,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朋友用过这种类型的可控硅呢?

网友B:
可在GK之间加电阻和电容并联电路

电阻可以尽量用小点。

如果设计要求不允许出现上电误触发的情况,就要注意上电的瞬间,触发端的状态,这在电路设计时就要考虑的。

做电路设计,要考虑电路的适应性,适当放大余量,不要对器件参数有太多的苛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门极悬空的情况下,一上电SCR就自动导通,而且门极对地会出现一个我在11楼所示的波形(波形的频率等于全桥整流后的波形100HZ,幅值等于SCR门极触发电压Vgt=0.7V左右),

我想这就是导致SCR误导通的原因,只是想不明白这个波形是怎么产生的,难道MCR-72的A-G极寄生电容会有这么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GK端加电阻后,如果阻值取的很小,那么触发电路的触发信号就必须要加大才能触发SCR导通,而我的触发电路只能提供很小的触发信号,这就是选择高灵敏度的单向SCR的初衷。
我觉的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高灵敏度的SCR都要在G-K极并上个电阻降压触发灵敏度,而且阻值还是1K这么小的,那么他的触发电流还能是这么小的吗,还能叫门极高灵敏度SCR吗?

而同是高灵敏度SCR,MCR100-8这个型号的SCR为什么又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而且又为什么负载是100W白炽灯会误触发,是8W的节能灯不会误触发呢?

网友D:
可能是断态电压临界上升率du/dt过大引起的误导通...

网友B:
误触发是寄生电容和分布电容引起的

如果你的触发信号能量确实很小,那就不能并更小的电阻,可以再并联一个电容试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加触发管来减少触发能量,但会减小调节范围。

最好将你的电路图帖上来让大家评议一下。

楼主:
可dv/dt算起来根本没超过DATASHEET上的值

220VAC/50HZ,经整流后出现峰值约311V/100HZ的半波,那个半波从过零点上升至峰值311V耗时5ms,311V/5000uS=0.0622V/us,

MCR72可控硅的DATASHEET上为什么不写di/dt这么参数的值?误导通会不会和di/dt(通态临界电流上升率)这个参数有关?

网友B:
zyok说得有道理,du/dt不是楼主这样计算的

在311V时上电,可控硅上的电压是从0V上升到311V的时间是dt。

但没道理用节能灯不会误触发,节能灯内部有滤波电容,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

网友D:
肯定不关di/dt的事

在AK端并个大电容看看是不是du/dt的事...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帮助传上图为了更好的分析下

TB1:接原灯开关两根线,既火线进,火线出接线方式
TB2:接开关
功能是这样的,开关一闭合(TB2),灯亮约10分钟后自动熄灭,延时期间灯可关断,下次要开灯时,将开关断开下,在闭合开关,灯亮,电路经过调试用MCR100-8可控硅控制100W白炽灯/8W节能灯都已可以正常工作,现在想增加功率,将可控硅换成了MCR-72于是就出现了上面的误触发情况,新手做的电路,参数选的不好的地方还望指出!稳压器型号是HT7333,包括IMC7555都是微功耗的

楼主:
回复18楼的away,19楼的zyok

确也会存在上电时峰值是311V的极端现象,可就算出现了这个现象那么可控硅也只会在上电时瞬间误导通一下,并不会一直导通的啊?

在AK两端并上电容我也测试过,上电时SCR不会误触发,可是一给SCR触发信号SCR导通后,便处于一直导通壮态,不可关断,测试门极又出现了我11楼的发波形(负载是100W白炽灯时,SCR是MCR72),
把负载换成8W的节能灯,触发导通后可以关断

网友D:
本来就是半控器件啊,你是如何关断的?

楼主:
回复;本来就是半控器件啊,你是如何关断的?

在有触发信号的情况下,当半波过零点时通过SCR的电流小于维持电流Ih,可控硅自动关断,

当触发信号没有了之后,SCR过零自动关断

这会有问题吗?

网友A:
你这个主电路电流没有过零的时间或过零的时间太小

用半波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G:
晶闸管

你100W灯泡 比你那8W的节能灯 谁的阻抗小  肯定是100W的白纸灯了 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 晶闸管的 KA两端的电压很高 击穿晶闸管的KA两端导通   就变给导线一样 所以G极悬空灯泡也亮了
  希望给我看法

楼主:
回复24,25楼

主电路交流电经桥式整流后电流会没有过零的时间吗?
过零的时间跟SCR导通/截止所需的时间(最多只有几至几十个us相比)会太小吗?

MCR72-8的断态可重复电压峰值是600V,而220VAC整流后峰值是311V,不可能击穿KA两端导通的,现在的问题是G极在悬空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让SCR误导通的波形

网友H:
会不会是干扰呢?

把G接地看看.

楼主:
re:会不会是干扰呢?

将G极接地,SCR能截止
与接地断开后,SCR又自动恢复导通,电路很简单,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干扰,
如果是SCR的A-G极寄生电容很大,导至在A级出现的关波耦合到G极而产生误导通(由于SCR是门极高灵敏的,Igt<=200uA),那么SCR的A-K级间寄生电容也不可能大到这个程度吧?
同样是高灵敏SCR,MCR100-8这个型号的G极悬空情况下就不会有这个波形?
同样是用MCR72-8,负载是100W的白炽灯G极悬空会出现这个波形而导致自导通,而负载是8W的节能灯时G极悬空时就没有这个波形,SCR也不会自动导通呢?

楼主:
再次传上这两个SCR的资料,希望能在21IC找到答案

网友A:
G极不悬空后,

用半波试试看。

楼主:
re:32楼shalixi

越想越觉得你在24楼说的就是我一直要找的原因,是由Ih太小导致的过零关断时间太小问题造成,对吗?

24楼: 你这个主电路电流没有过零的时间或过零的时间太小
用半波试试看,就知道了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9-2-21 10:39:10 修改者:shalixi

网友A:
要G极电流等于零,

主电流要小于维持电流并保持一定的时间,才能关断。

楼主:
电流小于维持电流要保持多少时间才级关断呢?

只是到底电流小于维持电流要保持多少时间才级关断呢?
为什么很多SCR的datasheep上都没写出关断时间呢?

网友I(2009-11-23):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今天我在做仿真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
IGT小于50mA的单向可控硅在没有触发信号的时候,也会隔几个周期就会来一次导通。
用的时候光偶3051隔离驱动,加了RC保护,当移相角大一点的时候,出现的机率较小,移相角大或是关闭驱动信号的情况下,都会出现误导通现象,直接把光耦输入端限流电阻断开后,也不能解决。驱动限流电阻改变大小也只是改变了出现的周期长短问题。
后将可控硅改为、IGT为50mA的可控硅后,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但是对于25A的可控硅,是不是有IGT这么大的还不清楚。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了,可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