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类功率放大器工作在过压状态时为什么电流波形会出现凹

楼主(2009-02-21):
非LC而是其它阻抗类型  或着不是三极管功率器件是不是也会在过压状态时电流波形会出现凹坑?

网友A:
过压状态三极管饱和了,电压不能继续下降,电流当然就凹

楼主:
应该是平顶才对啊。

“过压状态三极管饱和了,电压不能继续下降,电流当然就凹下去了。”

应该是平顶才对啊?

网友A:
上面有个电容的...

楼主:
电容两端是电源电压,没有电流了,电感应该怎样起作用?

电容两端是电源电压,没有电流了,电感应该怎样起作用?

网友A:
电感的电流会慢慢增大

楼主:
临界饱和时电流增长方向

和已饱和时电感电流增长方向不一样。
谢谢computer00

网友B(2018-11-28):
Ic  被谐振槽路挤到饱和线上滑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