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电阻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9-02-21):
(无正文)

网友A:
看这个电阻的数据手册,真正的电阻是多少。

楼主:
谢谢圈圈了

实际电阻为0.1欧姆的情况下,额定电流为1.5安培.
通常的情况下,瞬时电流与额定电流为几倍的关系了

网友B:
瞬间电流可以很大

比如有的带防雷功能的器件,可以受用400 W的瞬间雷电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