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度单向可控硅的误触发问题(整理贴)

楼主(2009-02-22):
之前在此版块发了个叫“一个关于可控硅的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求助帖,得到了一些热心前辈的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但很遗憾的是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再者感觉之前的帖子有点凌乱,故将帖子重新整理,希望能得到前辈们的指点,并能在21ic找到问题的答案!

先将电路图贴上

如图,电路中的SCR型号是MCR100-8,经测试负载是100W的白炽灯和8W的节能灯时,SCR都能通过触发电路提供的触发信号正常开通/关断,并没有误触发现象。

为了将电路的带载能力提高,用MCR72-8[It(rsm)=8A]型号SCR代替MCR100-8,负载是100W的白炽灯,接通电源,发现MCR72自动导通,白炽灯发光,将触发电路与SCR的G极断开后上电,SCR还是自动导通,用示波器测了G极上的波形如图所示,
(波形频率=半波频率100HZ,幅值=SCR的Vgt约=0.7V)

将SCR换回之前用的MCR100-8后,电路工作正常,并没有误触发问题,在SCR截止壮态下用示波器测MCR100-8的G极,
G极上电压几乎没有。

后又将SCR换成MCR72,将负载换成了8W的节能灯,上电时发现SCR没有自动导通(说明SCR在接100W白炽灯时并没有被击穿),也可以通过触发电路开通/截止,在SCR截止的下用示波器没MCR72的G极波形,发现G极上也几乎没有电压。

之后又将负载换成了100W的白炽灯,SCR用的还是MCR72,并在MCR72的A-K端直接并上了一个0.1uF/630V的电容,上电后SCR并没有自动导通,给一个触发信号触发SCR后,SCR导通,之后停止提供SCR的触发信号,SCR并没有过零自动关断,并且G极上又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波形。

之前MCR72可控硅用的是国产的,怀疑是工艺不好,a/g极寄生电容太大而导致误触发,后来换成了ON semiconductor 生产的,还是出现同样问题。
现在我都在怀疑通态电流大点的门极高灵敏度SCR是不是能在类似的半波场合应用了....

楼主:
将旧帖上各论友的回复贴一下

旧贴12楼away:可在GK之间加电阻和电容并联电路
电阻可以尽量用小点。
如果设计要求不允许出现上电误触发的情况,就要注意上电的瞬间,触发端的状态,这在电路设计时就要考虑的。
做电路设计,要考虑电路的适应性,适当放大余量,不要对器件参数有太多的苛求。

Re:回复12楼的away
在GK端加电阻后,如果阻值取的很小,那么触发电路的触发信号就必须要加大才能触发SCR导通,而我的触发电路只能提供很小的触发信号,这就是选择高灵敏度的单向SCR的初衷。
我觉的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高灵敏度的SCR都要在G-K极并上个电阻降压触发灵敏度,而且阻值还是1K这么小的,那么他的触发电流还能是这么小的吗,还能叫门极高灵敏度SCR吗?
而同是高灵敏度SCR,MCR100-8这个型号的SCR为什么又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而且又为什么负载是100W白炽灯会误触发,是8W的节能灯不会误触发呢?

15楼zyok: 可能是断态电压临界上升率du/dt过大引起的误导通...

回复15楼zyok:dv/dt算起来根本没超过DATASHEET上的值
220VAC/50HZ,经整流后出现峰值约311V/100HZ的半波,那个半波从过零点上升至峰值311V耗时5ms,311V/5000uS=0.0622V/us,
MCR72可控硅的DATASHEET上为什么不写di/dt这么参数的值?误导通会不会和di/dt(通态临界电流上升率)这个参数有关?

18楼away: zyok说得有道理,du/dt不是楼主这样计算的
在311V时上电,可控硅上的电压是从0V上升到311V的时间是dt。
但没道理用节能灯不会误触发,节能灯内部有滤波电容,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

19楼 zyok: 肯定不关di/dt的事
在AK端并个大电容看看是不是du/dt的事...
(在A-K端并上电容后出现的现象说明不关DV/DT的事,见一楼)

27楼gaohq : 会不会是干扰呢?
把G接地看看.

RE 27楼gaohq:
将G极接地,MCR72能截止
与接地断开后,SCR又自动恢复导通,电路很简单,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干扰,
如果是SCR的A-G极寄生电容很大,导至在A级出现的关波耦合到G极而产生误导通(由于SCR是门极高灵敏的,Igt<=200uA),那么SCR的A-K级间寄生电容也不可能大到这个程度吧?
同样是高灵敏SCR,MCR100-8这个型号的G极悬空情况下就不会有这个波形?

网友A:
不管用那种可控硅,G极悬空测试是没有意义

如果要断开控制电路测试,应该将R2断开,C2,R3保留。

在开关TB2断开时,555电路(包括外围器件)没有电源,他的输出端对地可能是个高阻状态,相当与是个天线,上电时,感应的信号可能使Q1瞬间导通而误触发。

看能否这样修改:
1、Q1取消,555输出直接接R2
2、555电路供电不中断,TB2改成触发方式
3、555没必要稳压,稳压IC可以取消。

楼主:
感谢away的建议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MCR72-8这个型号的SCR导通持续电流最大值是6mA,
测试值是在G极open的情况下测试出来的值,但MCR72-8的datasheet上并没有提供
保持电流和结点温度的特性曲线,也没有在给出典型值(Tc=25摄氏度时)和最
小值.

参考了MCR100-8的datasheet,发现MCR100-8的Ih(max)=5mA,Ih(typ)=0.5mA,
那么当负载是100W白炽灯,在温度25度时,经过简单的估算:
Ih=0.5mA
白炽灯热态电阻约等于500ohm
Uoff(min)=Ih*R=0.5*500=250mV
而经整流的半波从250mV-0V-250mV期间
T=5mS/311V*0.25V*2=0.008mS=8uS
那么SCR能在8uS内可靠截止吗?请问一般SCR关断需要多少时间呢?

附上MCR100-8的保持电流和结点温度的特性曲线图:

网友B:
a

有市电还用电池麻烦不?你这个是蒸蛋器吧?一个7533多少钱啊!我们都是阻容降压然后用个几毛钱的台湾芯片控制scr.电池也省了.

楼主:
RE:

我估计要增大功率.SCR必须选择普通的,不能采用
gate high sensitive的SCR,
能推荐几个成本低的芯片控制SCR的应用于类似场合的吗?

楼主:
总觉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这是单向可控硅BT151的动态特性和维持电流与结点温度图,

BT151的关断时间怎么这么长?70uS?
而BT151的维持电流典型值是2mA,
那么如我6楼的算法,220V交流经全桥整流后,用BT151还是不能可靠过零截止?

设负载是100W白炽灯,在温度25度时,经过简单的估算:
Ih=2mA
白炽灯热态电阻约等于500ohm
Uoff(typ)=Ih*R=2*500=1000mV=1V
而经整流的半波从1V-0V-1mV期间
T=5mS/311V*1V*2=0.032mS=32uS????????????
总觉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在想这种估算方法是不是正确的,,..
是否由于在计算中忽略了另一些重要因素而导致错误的结果?

网友C:
我没有看你的回帖,仅仅提供建议

我觉得你应该试试对220v采用一下,过零上电试试.防止,在上电瞬间高频导通scr.不过我觉得过零截止上,可能不完全截止.

你为什么不用2个scr在正负半波分别控制导通呢?

当然,节能灯不是电阻性的.当然控制波形的过0点可能稍好些.

楼主:
RE:10楼过零截止上,为什么可能不完全截止?

上电瞬间高频导通scr采用过零触发也不能防止吧,
要在SCR的A-K端增加加RC吸收电路才能解决吧.

贴上9楼的图,大家分析下9楼的问题,

另外能推荐个应用于类似场合的可控硅控制芯片吗?比如带有
过零检测/移相触发/定时控制/等可控控专用集成芯片.

网友B:
a

芯片是台湾的单片机例如emc的153.

楼主:
RE:芯片是台湾的单片机例如emc的153.

EMC的153这么便宜?只要几毛钱?

网友B:
a

8毛不是裸片.国内封装

网友D:
改元件试一下

注意你用的是CMOS定时器,它的输出不会很低,且3904又是高电流放大系数可达300,你可以在3904的基极加二极管和分压电阻等元件降压驱动,再把C2,R3的值减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