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调调节

楼主(2008-12-26):
最近遇到个头疼的问题:
需要用一个滑动电位器(单联或双联)调节一路差分语音信号的高低频增益,电位器处于中点时高低频增益均衡,往下滑衰减低频,往上滑衰减高频,衰减后进入一个全差分运放进行放大。这里面有两个难点:
1、如何用一个双联电位器实现对差分语音信号的高、低频进行衰减,还要保持差分信号的较高CMRR ;
2、在衰减低频或高频后不能影响音量,也就是说在衰减高频时还需要提升低频,在衰减低频时还需要提升高频。

双联电位器的两路电阻即使做成等阻值,他们之间的失配电阻也超过5%,所以用它串在差分信号中是不合适的

网友A:
先转成单端再调节

楼主:
转单端

转单端需要增加一级运放,而且这级差分转单端运放需要较高的PSRR,和后级的功放也由全差分变成了单端,而且我给运放的电源只有单+5V ,这个电源的噪声很大,对输出音质影响很大。

楼主:
但是除了转单端似乎没更好的办法了

看来我需要想办法提供一个“干净”的电源给运放。

网友B:
看看这个能行不?

楼主:
决定还是采用双联电位器和全差分功放来实现,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也不高,还尽可能地保证了对共模噪声的抑制,遇到的挑战是这个双联电位器的两路要尽可能地一致。

网友B:
没看出来怎么调高低频率增益的,

楼主:
是的,

去掉了提升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