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信号宽频放大器制作问题

楼主(2009-02-23):
    小弟想制作一个小信号宽频放大器,输入10mV,输出2V,带宽在10M左右,我本来想用两级放大,第一级用仪用放大器抑制公模信号,第二级在进行放大,但是往往第一级的集成芯片频率达不到要求。在书上也查过一些电路,感觉性能也不太好。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电路或者是好的方法能指导小弟的,谢谢了哈

网友A:
宽频的用分立元件搭,可难度就……

网友B:
10M宽带用运放不是个好选择

可以考虑用分立器件的,宽带运放实在太贵
建议使用2SC3355这类fT达到数G的器件
增益20,带宽10M,整个系统的GB要达到200M以上才可能实现,而且你是两级放大,单级至少要做到1.414*200M

楼主:
分立元件搭建太困难

    分立元件搭建太困难了,我想在ti上申请样片用那个来做,使用那样的高级芯片再配合电路应该能搭建出来吧?有没有好的图呢?对于放大器我只是个出学者。。

网友C:
每次350

你要非要用芯片的话,去试试MC1350

网友D:
AC 信号好办

电视中频放大用的IC 很容易作到 2V以上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