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的Analog front end 这类器件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9-02-23):
是AD转换器吗?

网友A:
混合信号系统中的模拟前端器件,AD是一大类。

楼主:
具体说说是干什么用的吧,和普通AD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B:
还是你问清楚一点

Analog front end 不是很具体的。看样子,大致是信号调理之类。

楼主:
TI / Data Converter/ Analog front end目录下的器件

例如对TLV991-20的描述是:10-Bit, 21 MSPS 1-Channel AFE for CCD Sensors ,我理解这就是个高速AD转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