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v转换电路

楼主(2009-02-24):
(无正文)

网友A:
利用前端RC分压

楼主:
输入为频率可变的脉冲信号啊

网友B:
靠低通滤波器

网友A:
脉冲信号只是多了些高次谐波而已,基波依旧。

网友C:
4楼都说了

楼主:
好像不是吧

楼主:
是不是这样:

RC滤除掉信号的高次谐波成分,只保留了直流成分。而不同频率的PWM信号对应的不同的直流分量分别被保留,而进入下级电路。

网友D:
这哪是f/v电路?

输入是PWM信号到有可能,输出PWM的平均值

楼主:
请问4,5楼是否如此?

网友A:
确实不是f/v,是一个平均值(直流成分)电路

网友E:
低通

3阶

楼主:
谢谢各位!有点眉目啦。

楼主:
U0=3.3D(V)

网友F:
没看出f/V,输入是PWM输出到是直流

网友G:
也许是F/V电路,但是前面就应该还有一个单稳电路

楼主:
确实是输入不同占空比的PWM,输出相应的模拟电压

楼主:
请问R48和C48并联有何作用?

网友A:
R38和R48构成直流分压,C48并在R48上以降低交流分压。

网友E:
各位很辛苦

其实,这是个设计错误的震荡器,看输出反馈从哪取的?

楼主:
低通到是的,怎么是三阶

网友A:
三个一阶(RC)串起来便是三阶。

网友H:
反馈点确实不当,但不至于成为振荡器。

反馈应该从R41的左侧取出。

这就是低通滤波器,输入部分是两级RC滤波,放大输出后再加一级,所以总共是三阶。

如果按图上的接法,最后一级是不起作用的,但不至于振荡。负反馈环路中需要3级RC延迟才能振荡。

如果输入信号是频率可变但宽度恒定的脉冲,则这个电路就是f-v变换电路。

网友E:
24楼试过?

云放的直流反馈回路有相移就会震荡
图中的频率决定于最右边的RC值
我没试过具体电路,只是从拨特图猜的

网友I:
要成振荡器,应当有正反馈

网友J:
RC积分

RC组成的不一定都是低通滤波电路。参数合理的话,就会成为积分电路。

楼主:
RC是滤波还是积分不能看参数,视具体的连接而定

网友K:
呵,最简单的形式。。。。。不能算是F/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