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输入前为什么要加一个RC滤波

楼主(2009-02-24):
高手指点:
    ADC之前有一个RC滤波器,RC的充电时间和ADC的转换时间之间有什么关系,很迷惑,请斑竹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不一定要加

楼主:
回复斑竹

斑竹:
    我是说加了,RC的参数应该怎么定?不是说不一定要加的

网友A:
如果信号是直流,加RC是为了滤出噪声干扰

RC只要不影响到你的相应时间即可。

如果是交流信号,请查看“抗混叠滤波器原理”

楼主:
斑竹

斑竹:
    信号是直流的,ADC转换时间2uS,那么我的RC充放电时间小于多大的时间比较合适?

网友B:
貌似跟你的采样时间间隔有关,

个人愚见供参考:
跟的采样时间间隔有关,如果你的采样间隔短,那么RC参数可能要小,相反,RC参数可以大点;
ADC转换时间应是把模拟信号数字化的时间

网友C:
不同意6楼的说法

楼主这句话在误导大家“ADC之前有一个RC滤波器,RC的充电时间”
我觉得应该从滤波器考虑,而不是那个充电时间(t,那个希钠文出不来)。
这样分析,问题就简单了,虽然楼主没有画出RC滤波器,应该就是下图这样的。
PS:强烈建意版主网站上传文件支持比jpg更小的png图片格式文件

楼主:
模拟技术

RC滤波器滤除高频信号,但是信号是直流信号,如果RC充电时间长,那么内部的保持电容的电压总不能到达实际值,这样AD转换值小于实际的值

网友D:
RC 的截止频率

远高于有用信号频率,防止损害有用信号
远低于采样频率的一半,防止混叠

(担任有时无法满足)

网友E:
9楼 一针见血

学习了

网友A:
补充一点:R要远小于AD的输入电阻

楼主:
模拟技术

远高于有用信号频率,防止损害有用信号
远低于采样频率的一半,防止混叠
采用频率是MCU启动ADC转换的频率吗?
斑竹指点指点

楼主:
模拟技术

远高于有用信号频率,防止损害有用信号
远低于采样频率的一半,防止混叠
按照图中的参数,RC的频率是5MHz多,采样频率要10MHz了,但是AD7654的速度才500K,斑竹是不是写错了(远低于采样频率的一半,防止混叠 )。

网友A:
对于直流信号,你把RC加大一点就是了

根本不用考虑防止混叠的问题,那是针对交流信号。

网友F:
不同的AD内部有RC

CPU做数字滤波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RC

不同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G:
R的取值通常为50~200ohm,C根据截止频率来算。

网友H:
来个正解

C大约为20倍的ADC输入电容,R的值乘以C的值约等于ADC采样时间的1/12(对于16位的ADC)

网友I:
记得某位师父告诉过

RC选择是根据低通滤波器截至频率算的,这两个东西在无源滤波器设计中是按折中的方法处理,R与AD口输入电阻的比值尽可能小的情况下去决定C,C选择一般不宜过大,电容目前我们常用的品种都是受温度影响很大的,所以导致你设计的滤波器截止频率变化很大,如果要求不高选择不是很严格,粗算大概就行了。

楼主:
xiexie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谢谢!

网友J:
偶的计算方法

先说直流信号,偶在前面的RC选择,
一般是以不影响精度为前提的,
电容的放电公式U=U0*(e^(-t/τ)),实际上,电容在充电,也是在放电,
所以8楼说的不对,不一定是结果小于实际值,也可能是大于实际值。
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放电公式,不用充电公式。
本来应该考虑电容充电和放电两种情况,实际上运算结果是一样的,
实际电压和电容两端的电压这个电压差对电容充电,最后算电容两端电压和实际电压的差,与电容两端实际上有这样一个电压差,对0电压放电,运算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就用电容的放电公式
这里的t就是采样间隔,τ就是时间常数,
而U与U0的比值,e^(-t/τ)就是相对误差。
对于8位采样,相对误差要小于等于1/256,也就是说t>ln(256)t=5.545τ,或τ<0.18t
对于10位采样相对误差要小于等于1/1024,也就是说t>6.93τ,或τ<0.144t
对于12位采样相对误差要小于等于1/4096,也就是说t>8.31τ
就对采样精度没有任何影响,满足远高于条件。
基本来说,一位精度对应0.7τ即可。
其实只要耐心推导就能得出这个结论。
上面这个只是考虑了最差的情况,就是说,输入信号在一个采样间隔内从0直接变成满幅度,或从满幅度直接变为0,这个RC滤波不会影响采样精度,
而实际上,信号变化幅度可能很小,甚至只有几个LSB,
这时候算法要改改,如果变化幅度只有1/2,那么就等于采样位数少了1位,可以减去0.7τ,如果变化幅度只有1/10,则等效率采样位数少了3.32位,可以减去2.3个τ。
偶用这个计算方法的时候,是采样电机上的电流,而电机是PWM驱动的,而采样电阻上的电流确实是从0变到几乎满幅度和从满幅度几乎变为0,每个PWM周期采样一次,所以一定要按原来那么算。
希望偶这个算法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还有,偶不是版主,偶来这里这么长时间还没穿过裤子呢,
不知道版主能不能给条裤子,不过不知道这个裤子能不能穿到偶身上呢。

网友K:
顶20楼的

说得很详细,虽然不是难的,不过很多人都没有耐心如此分析和推导。学到了很多,谢谢

楼主:
模拟技术

如果信号见图,那么RC又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J:
回楼上

对于上面的波形,只要按那个算法即可
就对采样精度没有任何影响,满足远高于条件。
基本来说,一位精度对应0.7τ即可。
"上面这个只是考虑了最差的情况,就是说,输入信号在一个采样间隔内从0直接变成满幅度,或从满幅度直接变为0,这个RC滤波不会影响采样精度,"
假如在一个采样间隔内,信号从0变成满幅度后又从满幅度变成了0,
那么只能说,你的采样速率不够,没有大于有效频率的2倍,与用什么参数的滤波器没有关系。
还有,原来那个计算方法也可以变化为看信号的最高频率和采样频率的比值,
如果信号频率正好等于采样频率的1/2,用那个0.7τ计算。
如果信号频率更低,每低一个倍程,则减去0.7τ.
这里的信号频率,也可以认为是电压上升和下降的斜率。

楼主:
模拟技术

如果是二阶或者三阶低通滤波器,RC的参数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