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两个芯片的作用

楼主(2009-02-25):
8脚贴片上面第一行写着ATMLH806、第二行是028  1、第三行是P7G4066E,6脚贴片上面写的是CFA7F,这两个是什么芯片,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A:
难以理解

建议楼主直接上图

网友B:
8脚贴片是AT24C02B

第二行应该是02B  1

网友C(2009-11-30):
我也想知道  CFA7F  是什么型号?请问楼主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