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正负输入端间电容是什么作用?(有图)

楼主(2009-02-25):
请问信号放大用途的运放的正负端电容C1是什么作用,如图?谢谢

网友A:
通交隔直?

差分电路可以耦合交流,由差模干扰信号经过电容耦合弄后变成共模信号
。再差分输入正好相互抵消!
不知道对不对,期待高手!

网友B:
应该是把

滤除高频差模干扰。正常的输入信号最高频率没那么高,就可以被放大,超过正常输入信号频率的被电容滤除。
330p是一个很小的电容。应该是滤除高频干扰的把。

咱也不是高手。期待高手深入分析。

楼主:
继续请牛人分析~~~

继续请牛人分析~~~

网友C:
参考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application_notes/493445731282210277AN671_0.pdf#xml=http://search.analog.com/search/pdfPainter.aspx?url=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application_notes/493445731282210277AN671_0.pdf&fterm=rti&fterm=rti&la=en

或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application_notes/493445731282210277AN671_0.pdf

一般地,电容前应当有电阻限流,不然,属于违章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