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为什么是一个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9-02-25):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低通滤波器啊

虽然不能一口说出传递函数

去掉电容,电路为一个理想的反相比例运算电路,Uout=-Uin,你可以参考模电书上的基本运算电路。
并电容,当然是低通滤波了啊。

楼主:
回复楼上

去掉电容,确实是反向比例电路,这个很好理解,但加上电容,怎么就低通了? 还是不理解啊

网友B:
反相放大

由于引入电容,对高频信号的增益变小

网友C:
累了

就是个积分器啊

网友D:
偶来试试算一下这个传递函数

运放反向输入为虚地,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等,建立方程
Zc=1/C(s)
R与C并联,Z=R//Zc=R*(1/C(s))/(R+(1/C(s)))=R/(RC(s)+1)
Vi/R=-Vo/Z
Vo=-Vi*Z/R=-Vi/(RC(s)+1)
从上式看,当C为0时,Vo=-Vi,当C为无穷大时,V0=0,符合设想。
H(s)=-(1/RC(s)+1)
当然,因为两个R相等,所以消掉了,如果前面的为R1,后面为为R2,那么结果应该等于 Vo=-Vi*R2/R1(R2Cs+1),
与方向比例放大相比,只是多了一个1/(R2Cs+1);

网友E:
简单理解

频率越高,电容阻抗越小,和电阻的并联值越小,导致增益变小

楼主:
呵呵,终于理解了

感谢quakegod的传递函数,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