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09-02-26):
在看别人的电路时,看不太懂,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这个电路,非常感谢

楼主:
电路在这里

电路如下

网友A:
图中的“输出”应该是前级的输出信号

“输出”是前级的输出,本级的“输入”。它为低电位时,三极管导通,驱动执行器工作。1N4007是续流保护二极管,看来执行器是电感性的。

所谓“检测”,可能是送入单片机的输入信号,以确认执行器已经工作。

4.7V稳压管的作用是限压保护,使“检测”信号不超过4.7V。

网友B:
tuwen很强,赞一个

网友B:
但左下电源电阻如何理解?

网友B:
三极管截止时,检测点仍有1.6V电压啊1

网友C:
是不是这样啊

470,静态时限流(4.7V)的负载电阻,动态时还起信号传递作用

网友D:
不一定,还有执行机构的内阻

网友E:
感性负载会产生负电压,0.1uF和10K电阻起保护作用

.

楼主:
回tuwen

执行机构是电感性的,“输出”应该是脉宽可调的方波,为什么要加上拉呢?

楼主:
回huangfeng2008

“三极管截止时,检测点仍有1.6V电压啊”

请问,1.6V是哪来的,不好意思,我是新手,给你添麻烦了

网友F:
5V通过10K和4.7K电阻分压产生的

网友G:
12楼不准确

分压没错,那个4。7K还要并联 470R+执行器的直流电阻(不知多少)

楼主:
执行器是电磁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已经大概能看懂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H:
这个检测电路能检测执行单元是否开路

同时也能检测输出单元是否给执行单元提供了执行电压。

网友I:
0.1uF电容作用

不是很明白电容的作用。在输出为低时候,三极管导通,执行机构获取12V电压,0.1uF电容被稳压管稳压于4.7V.当三极管截止时候,电容此时扮演什么角色,还有执行机构是否因为5V存在,而始终有电流呢。还请各位纠正

网友H:
RE..

0.1uF电容只是抗干扰用途
从你的驱动三极管看,那个执行机构需要的电流不小,
靠10k电阻上的那点偏置电流肯定不能使其动作。

但是如果执行机构断路,那么这个检测的输入就是一个高阻状态(几K的阻抗)
很容易引入干扰,所以要用一个0.1uF电容滤一下。

网友J:
疑问?

有点疑问,2楼分析对吗?
在执行器动作与否,由于钳位二极管的作用下,检测端都会钳位在4.7V的吧!

网友K:
同意16楼

执行器开路,检测点电压为电阻分呀值,执行器短路,监测点电压=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