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共栅的偏置

楼主(2009-02-26):
请教达人,一般“共源共栅结构”的“共栅管”的G极是用恒流源偏置,但是为什么小信号分析时“共栅管”的G极可以看做小信号地~?
我觉得小信号分析时,恒流源开路掉,
若恒流源的小信号内阻相当大可忽略,那这时G极应该为 悬空
若恒流源的小信号内阻不忽略,那这时G极应该为 串接一大电阻到小信号地,但是这就会令“共栅管”的vs-vg不为vs-0,  即G极也不能看为小信号地

这应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A:
共栅管的G极不可能用恒流源偏置

你贴图上来看看。

楼主:
回2楼

上传不了图片, 不过一般运放OTA电路内部里的共源共栅部分的偏置就是恒流源偏置,我的疑惑就是从这里来的~~ 不知道哪位达人可以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B:
电流不足

恒流源如果设计为 1mA 工作时 的电流却达不到,此时恒流源内阻并不大

楼主:
回4楼

??????????没看懂你说什么

网友B:
换算电压

恒流源的电流达不到设计值时,恒流源两端电压很小,此时相当于短路,不能体现出电压变化大电流变化小的大内阻特征

网友C:
RE

在分立件中,一般是将G极用电容交流接到地了,而在集成电路中没有很在意,而如果不接此电容,则应该将G极用具体的电路元件来分析,而不能简单的当作接地,比如是靠电阻分压提供偏值,则此电阻也要在小信号模型中考虑进去。
个人见解。

楼主:
回7楼

MOS集成电路中常用一恒流源串接一二极管偏置的MOS来给所谓的“共栅管”提供固定栅电压,于是就认为栅为小信号地~
那么这种认识就是没考虑二极管偏置的MOS的小信号电阻1/gm咯~?~难道是认为很小可以忽略~?但是这样的话小信号分析的误差就太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