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放大电路

楼主(2009-02-26):
我需要把DA输出的0-3V的电压放大到0-40V,放大电路输出电流5mA,请问有什么参考电路推荐一下,还有最好是单电源的,用三级管或者运放都可以,但是高压的运放不是很好找啊。我的电源是42V的。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用三极管 或 MOS管更方便

RT

网友B:
不用高压云放

用358 加 晶体管即可
358 的供电可以用 10V 输出的晶体管(组合)用集电极输出经分压后反馈给358

网友C:
LS说得对

反馈将晶体管都包括进去,电流和精度应该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这就是所谓的"大环负反馈"

网友E:
电源电压低了点,线性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