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光片的发光最低电压为多少

楼主(2009-02-2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为150v

EL背光源的工作电压为150Vrms,交流电压频率为60~600Hz,工作电流密度为0.1~0.2mA/cm2。为了和显示装置的供电电压一致,必须采用逆变器将直流低压1。5~6V转变成100~150V、60~600Hz的交流输出。

EL发光片,冷光片

EL发光片,冷光片

产品简介 »
  EL基本原理
  EL(electroluminescent)是通过加在两电极的电压产生电场,被电场激发的电子碰击发光中心,而引致电子能级的迁跃,变化,复合导致发光的一种物理现象,即电致发光现象。 El lamps(EL屏)就是利用以上原理制成的一种先进的,具广泛用途及各种突出优点的电子零部件。

主要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范围:25-180伏
最佳工作电压:115伏
工作频率范围:50-5000赫兹
最佳工作频率:400-600赫兹
功耗:3-5毫瓦/平方厘米
电阻:∞
电容:0.4nf/平方厘米
耐压:>250伏
半寿命:8000小时
屏厚度:<0.45毫米(具保护层)
<0.25毫米(无保护层)
工作温度:-10~+60摄氏度
相对湿度:90%
亮度不均匀性:<±5% 公司名称公司英文名称
深圳市胜美达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S.M.D Electronic Co., Ltd.

其它产品

 查找更多产品

楼主:
逆变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逆变器只是起升压是不是?对频率有没有要求,和电路匹配有没有要求

麻烦那位告知!!!

为谢!!!

网友A:
主要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范围:25-180伏
最佳工作电压:115伏
工作频率范围:50-5000赫兹
最佳工作频率:400-600赫兹
功耗:3-5毫瓦/平方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