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9-02-26):
向大家请教一下,可以像这样用运放搭一个二阶的低通滤波器吗,如果可以,那选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A:
模式没错

问题是R10,R11的闭还放大倍数太小
R8,R9,C2,C3有是等值,这样计算出来的等效Q 值是不是不合理?

楼主:
个位数的低通滤波器

我需要个位数频率的低通滤波器,这个在EWB中可以模拟出来,还没实验,可以请教一下应该怎么配数比较好?

网友A:
不象

即使电阻取值合理(根据云放特征--220K)
电容也太小了,再增个100倍也不见得合适啊

楼主:
取值不对?

R8=R9,C2=C3的话二阶滤波截止频率不就是1/2πRC了嘛?取R=220k,C=0.1u,算得7.2啊。请教一下这个算法对不对?还有反馈那两个电阻应该怎么配,我不太懂

网友B:
并非都相等

算法当然没有错,但是C2,C3相等的话,Q值为0.5.
还有就是反馈电阻是需要增加通带的电压增益的才有用,如果仅仅是滤波,你可以直接取一个R=R8+R9接在op的-端与output端。

网友C:
要仔细分析必须列出转移函数,另外好象没Q什么事,莫非振

网友C:
先从归一化入手,然后按比例方法重配阻容值

先弄懂巴特沃思多项式(二阶——s^2+1.414*s+1)再玩也不迟。

楼主:
不太懂

楼上的那个巴特沃思多项式我不太不懂...我是想滤波而已,按6楼的说法,电路配成下面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那就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