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模拟问题,运放和5V电源

楼主(2009-02-27):
    搞运放有几年了,第一次看到如图片中的‘Zero-Crossover Operational Amplifier’,看这字面意思好像是特别适合做过零比较器?或者还有其他含义,望高手给解释一下,这种运放与普通运放有何区别?
    在搞一个小板子,带AD转换,由于电压量都是直流的,所以打算用单电源模式来放大,比如用RRIO的OPA345。电源用5V,虚地2.5v,由于要求AD测量精度达到1%即可,因此就不打算用基准芯片了,因此打算用VCC/2做虚地又做基准,这样的话即使VCC有误差,前后也可以抵消一部分。但是电源精度差了仍然难免会有大的影响,因此希望所用的电源芯片精度高些,纹波小些。比如常用的7805,有没有可能我这一块7805输出的是4.8而另一块就是5.2V呢?如果是这样,该选用什么5V芯片毕竟好呢,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负载很小

网友A:
具有零交越失真

楼主:
零交越失真,好遥远的概念啊

感觉10年之前貌似从哪见过。。。。。。

楼主:
那么此类运放从使用角度来讲有什么特别呢

比如说,特别适合做什么,或者不适合做什么?有什么特别需要考虑的地方呢?

网友B:
加一个431做基准,才几毛钱

零交越失真是指在输入两端“之间”的电压差在0V附近,+0与-0之间变化时的失真

网友C:
如果真的是“零交越失真”

“交越失真”是指乙类放大电路,输入端信号为0附近的较小值时,没有输出信号,只有当输入信号大于电路最小输入信号时,才能输出放大信号。
这是一种应该避免的现象。

“零交越失真”可能是说在输入过零点附近时输出不失真吧?

楼主:
回6楼

倒不是在乎那点小钱,不过如果进入ADC的基准用431芯片,但模拟通道上的虚地不准的话,总的结果仍然不准吧?这样想来,还不如ADC的外部基准也用电源取,这样前后可以抵消误差。

楼主:
同7楼所说,那这款运放的标题上反而是其缺点了?

同7楼所说,那这款运放的标题上反而是其缺点了??也许是我们理解反了?那么这样的运放应用起来该注意什么呢?比如是否适合做过零比较器?

网友D:
?

这款云放是说它的输入输出可以达到供电的电压值,超低耗电,那个 zero-crossover是说这OP在放大接近0V的信号时可以有很好的线性,不象普通云放那样是弯曲的,另外,7805 可以找出不同的电压,要到生产线去找,因为合格出厂的器件是有标准的,不会允许有那么大的误差。从OP 的 GBW 看,不适合交流

网友E:
支持LS

应该指的是在零附近的线性好吧,那种零交越失真的说法,按书上说的应该尽量避免吧!

网友F:
很有一套,HWM

--7楼-- Zero-Crossover 和 Ultra-low supply current,很有对应关系

网友G:
零交越失真对音频信号特有好处

发烧友的理想。
为什么那些人不喜欢THD小到0.001%以下的甲乙类晶体管功放,而喜欢THD在0.1%以上电子管的、甲类的功放呢?这些功放的THD指标很差,但是总能获得发烧友的青睐?因为这类笨功放的交越失真很好。
人耳对谐波失真很迟钝,通常,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乐队指挥,他可以分辨出的谐波失真是2%(那我的就可能5%都没有感觉了),但是对交越失真很敏感(敏感到什么程度我没有数据),确实很敏感,譬如:我们的话音信号如果在过零点失真,则将严重影响人耳的话音的听懂度。
但是大家可以试验一下:将进行限幅的话音信号(如:将5Vpp的信号用二极管限幅后进功放)和过零切除的话音信号(如:将5Vpp的信号串联二极管进行切除后进功放),那个信号能听懂?

网友D:
侧重点不一样

所以,保真和喜好的差别,只能是发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