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增益有什么意义?

楼主(2009-02-23):
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增益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它的大与小就放大器本身来说,有什么质的标志?

网友A:
开环增益大,才可能加深度负反馈

网友B:
应该说只有开环增益相当大(理论上∞),所加反馈才是深

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闭环放大器的放大特性将由反馈网络确定,这样可以掩盖一些放大器的其他缺陷,这叫“一白遮白丑”。

网友C:
运放放大倍数的公式是假定开环增益∞时得出的

网友:
hahaha

3楼: 应该说只有开环增益相当大(理论上∞),所加反馈才是深度负反馈

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闭环放大器的放大特性将由反馈网络确定,这样可以掩盖一些放大器的其他缺陷,这叫“一白遮白丑”。

要是实在丑的不行又白得像僵尸~~ -,-"

网友D:
负反馈修正很多非理想因素

反馈越深,修正越有效
AOL 越大,反馈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