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2-28):
(无正文)

网友A:
是这样的

因为一般双极晶体管是电流器件,但是无论设计还是分析,人们都使用电压数据来说明问题。为了使电路更加接近理论的数据,人们希望所有的器件只对电压敏感。阻抗高的输入端不会从前及吸取电流,阻抗低的输出端,不怕后级吸取电流,这样对本级来说,就接近理想的理论计算数据了。
所以,后来人们发明的FET ,现在 FET 的使用很广泛,尽管有些特性还是不如双极晶体管,不过相信以后会有所改良的。

网友B:
吃得少,赚得多

吃得少,消耗少-》输入阻抗高,消耗电流小
赚得多,可以养更多的人-》输出阻抗小,负载能力强

网友C:
同意楼上两位

   另外还可以用分压原理理解。输入阻抗和前级电路输出电阻串联,高的输入电阻可以将输入信号中的绝大部分读取过来,从而避免了信号不必要的衰减;输出电阻和后级输入电阻并联,输出电阻低可以忽略后级输入电阻的影响,也就是提高了电路的带载能力。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E:
同意楼上,

举个中学物理的一个例子,一个灯泡直接挂在电源上。
电源内阻相当于输出阻抗,楼主你说要大好还是小好?

网友F:
3、4楼的解释好精辟的,学习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