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调理不懂

楼主(2009-02-28):
一般的传感器信号出来后都要经过滤波吗,先滤波后放大还是先放大再滤波好 ,为什么?

网友A:
一定要滤波

经过滤波的信号很平稳,对放大器的要求低,干扰小,这样可以得到误差更小的信号。

楼主:
先经过滤波再放大?

网友B:
信号太小要先放大在滤波,再放大

网友C:
4楼正解

网友D:
滤波、放大同时进行不好吗?

楼主:
传感器输出40mV左右,可以先滤波吗

输出40mV先滤波在放大可以不

网友A:
我指的是数字滤波

网友E:
不是所有传感器出来的信号都要滤波

不是所有传感器出来的信号都要滤波,这个根据级的设计要求而定吧。如果要滤波的话,信号大先滤波,信号小先放大。40mv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根据的电路定吧。

好像都是废话......

网友D:
没有这样的原则吧!

热电偶的信号才几mV到几十mV,好像都是一进来就滤波的呀,难道把噪声放大后好滤一点?
对于某些微弱的直流信号,其上噪声(如工频干扰)要大出信号许多倍,如果先放大后滤波,可能已经找不到信号了

楼主:
我的传感器信号

我的传感器信号是交流40mV左右,先放大在滤波在放大

网友F:
许多情况下,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最重要的是将线接好

不能引入干扰又让其正确合理传输。